高壓電阻的應用

楼主(2013-12-01):
目前在維修一台高壓數字電壓表(可測10kV交直流電壓),發現此類型儀表會在輸入端串聯一組極高阻抗的電阻器作為分壓之用,此高阻抗才不致使待測電壓造成負載效應,其使用了2顆500M/3W電阻(判斷已故障,目前已訂料等待中..),其原理就如同高壓探棒(衰減棒),取分壓原理,只是要注意此衰減電阻器,選用時須搭配最大量測電壓,選用相對應的瓦特數.下述為高壓電阻器的應用請參考.
www.ttieurope.com/docs/CP/6488/highvoltageresistors.pdf
用途:
1.High voltage bleeders(如並聯於X電容旁的電阻器)
2.voltage balancing resisters(如並聯於2顆大電解電容器的均壓電阻)
3.voltage dividers(如輸出電壓的取樣回授電阻)
問題討論:為何設計者使用了2顆500M電阻串聯,而不使用1顆1000M(1T)電阻呢?

网友A:
為了要減少誤差
電阻的誤差 和阻值是呈正比的
因此設計師才選擇使用多電阻串連
二來是不用特別訂製市面上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了要減少誤差
電阻的誤差 和阻值是呈正比的
因此設計師才選擇使用多電阻串連

感謝專大的回覆,如果不是誤差和訂製問題,想想還有其他可能?

网友A:
耐壓?
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壓?
功率?

我推測的與你一致.(還有體積安裝考慮)

网友B:
我想是價格,貨源,散熱的瓦特數問題,當然測量也是個問題,阻抗越高越不容易測量,所需測量的儀錶價格也越昂貴.

高壓零件普遍來說,都比一般用的貴得多,因此若能以較低價格的零件完成較高價格所需零件才能達成的工作,成本也就自然降低了,在示波器的高壓電路裡,還有電弧放電的電路就可以看到這樣的應用例子.

由我們所在的世界,往內縮小到目前認為最小的物質-夸克,放大到太空浩瀚無邊的宇宙,欲看到越小的物質費用越高昂,以億萬單位做為放大倍數的電子顯微鏡,欲看到越遙遠的星空也是一樣的,像哈柏天文望遠鏡,而目前我們所用的單位,電流小到到pA,大到KA,MA,而電壓小到pV,大到KV,MV,欲測量越小的V,I與越大的V,I都要附出昂貴的代價,所以一般人(包括自己)都難以玩到這些邊際,而若超出這些邊際的可能就得以國家之力或者國際合作以降低成本了.

在高壓的應用裡像二極體,電晶體,MOSFET,變壓器繞組的串聯都是因應所需要的電壓而設計,所以電阻的串聯也是很正常而普遍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是價格,貨源,散熱的瓦特數問題,當然測量也是個問題,阻抗越高越不容易測量,所需測量的儀錶價格也越昂貴. ...

沒錯,"以較低價格的零件完成較高價格所需零件才能達成的工作,成本也就自然降低了",這在成本考量上是要認真考慮的.而在為修領域上,尤其是維修檢測用儀表或校正用儀表,主要考量其零件的替代特性,會選擇一致特性.此篇維修文的目的,主要是在了解原設計者在選用零件上的考量方式,也希望維修人員能提升自身的能量,而不只只是更換故障零件,而少了思考造成故障的成因,及如何選用合適的替代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以較低價格的零件完成較高價格所需零件才能達成的工作,成本也就自然降低了",這在成本考量上是要認 ...

不管是維修或者是設計,對零件的替代性很重要,在不影響原功能的情形下,如何找到替代零件,甚至稍為修改電路以達到替代目的,就是影響維修或設計成功的因素.

网友:
兩接腳距離拉長,且電阻表面積/距離都加大,減少跳火可能
跟高壓鐵塔上耐壓越高時絕緣瓷要越長一樣,避免表面跳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