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肩包背帶調整環改裝

楼主(2013-12-01):
  昨午後去當地文化局還書. 騎在自行車上為求平衡, 想將肩包拉往背後擺放. 只聽到"啪"一聲, 背帶鬆掉了. 肩包拿下一瞧, 調整環斷了兩處. 想想其它部分也沒壞, 總不能為了一個調整環再買一件新的肩包, 回住處晚上再來好好"處理"一下.

  塑膠輕便, 不過有種缺點, 易斷. 快膠也沒用, 當下感覺是黏住了, 背帶一扯又應聲斷裂囉!

  材料、工具列表: 單心線一條、大鉗、尖嘴、剝線、錫線、烙鐵(架). 臆測銅線吃錫良好, 助焊劑就省了.

  剪、剝、折. 最後一步, 焊接練習.

  完工. 獻醜、獻醜.

  金屬畢竟比塑膠耐用些吧! 不過怕生銅繡耶!

网友A:
上漆防鏽囉
不過耐磨性就得…

网友B:
耐重度也是一大考驗....

网友C:
吼~厲害呀~~~

可素如果有負重到就會...

网友D:
銅線太軟吧?易變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漆防鏽囉
不過耐磨性就得…

  這條單心線內本有一層半透明的膠管, 沒打算剝掉, 就變成只有焊接點會露出, 看來焊接點上漆及膠管末端填充一些能隔絕空氣的材料應該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重度也是一大考驗....

  該肩包最大面面積僅有A4紙張大小, 容積僅可放4瓶600ml礦泉水, 再說平常只放環保杯、零錢包、超商級雨衣、自行車維護用摺疊起子, 這些還不至於太重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鍍金吧!!

  鍍金的話, 費用就可以賣好幾只肩包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吼~厲害呀~~~

可素如果有負重到就會...

  感謝提醒, 咱也知道這種活動節點都是塑膠環的肩包都不能裝得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銅線太軟吧?易變形。

  也想過用鐵絲啦! 可是固定接點的問題, 對終端使用者而言有些難度. 相較於斷開與變形, 咱以排除斷開優先, 至少變形還可以"喬"回去呀! 或許還會找到更適合的材質, 兼顧排除斷開與變形的問題.

网友A:
不鏽鋼條
粗勇,耐蝕
用點工具即可加工彎曲,加上焊錫固定,或者是去點焊、電焊

L型六角板手,這個成本也不便宜,得去跳蚤市場看看有沒有便宜的,或是回收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鏽鋼條
粗勇,耐蝕
用點工具即可加工彎曲,加上焊錫固定,或者是去點焊、電焊

  記下了, 感謝! 咱這個"銅線版"先湊和著用, 等壞了再"升級"成"不繡鋼版"的.

网友F:
錫焊接於銅上  對機械應力撐不久
趁堪用的這段時間  走一趟帆布行碰碰運氣

以前我已故舅父開帆布行  有這種不鏽鋼扣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錫焊接於銅上  對機械應力撐不久
趁堪用的這段時間  走一趟帆布行碰碰運氣

  帆布行問扣環, 也記下. 感謝!

  兩位建議的若都不易找到, 咱打算就用粗鐵絲硬繞囉!

网友G:
去「手工藝材料行」就有賣了..... 我的相機大背包調整扣環是塑膠的,也是一樣斷掉,直接去買一個鐵製的換,用鉗子就解決了,還可以選鍍的顏色,有黑色、黃銅色和鐵灰色等......換到現在也好幾年了,一樣粗壯。

順便補充,背包用扣環、磁扣、裝飾品,招財蟾蜍的水晶眼睛掉了也可以在那種店找到,水鑽、珠珠、線材、布材,小木材、造型鈕釦................................ ,不過通常去那種店都是女生去比較多,我較少遇到男生(陪女朋友的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手工藝材料行」就有賣了..... 我的相機大背包調整扣環是塑膠的,也是一樣斷掉,直接去買一個鐵製的換, ...

  哦! "手工藝材料行"? 竟然沒想到, 感謝提供呀(筆記中…)!
  照例, "手工版" 用到壞掉再去 "手工藝材料行" 找找.

网友H:
上了男校 思想也變了n_061|
肩包背帶調整環改裝   看成肩帶調整環改裝n_031|

_____________________回覆

好有創意的改裝阿
家裡有好幾個包包都是斷在那邊
這下子有救了
謝謝大大的點子n_059|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了男校 思想也變了
肩包背帶調整環改裝   看成肩帶調整環改裝

NUBRA 哪來肩帶? 太Lag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了男校 思想也變了
肩包背帶調整環改裝   看成肩帶調整環改裝

大小差很多,如果是用那種SIZE的肩帶調整環,大概是進擊的女巨人那種程度了....

网友(2014-01-02):
引用 网友D:
銅線太軟吧?易變形。

我也這麼覺得
另外~看到後面實在覺得太好笑了n_043|

楼主:
  自行車的旅途就像人生一般, 並非一路順遂總有顛簸. "銅線版" 調整環歷經近兩個月的使用, 因機械應力之故終於斷開 (耳邊彷彿傳來: 斷開魂結, 斷開鎖鏈! 斷開一切的牽連!) 啦!

  由於鋼條、帆布扣環製作、購買上難度較高, 故採用wairsehlpier的提議, 找到隔壁鄉鎮市一間標緻女老闆開的手創材料生活館購得了這個:

  它叫做 "日型環", 1.5"(約3.8cm)活動式的. 中間的軸片是可以用工具施力掀開, 將肩包背帶穿入後夾回環軸片.

  完工! 肩包又是 "一尾活龍" 囉!

  "日型環" 也有固定式的, 但較適合未縫製的新背帶. 舊品斷裂者建議購咱這種活動式省去拆縫線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