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VAIO SVT13115FGS 怎樣還回原廠系統設定

楼主(2013-12-01):
因開不到WINDOW,不知道怎樣還回系統,在網上又找不到操作指引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找看看有沒有ASSIST鍵, 在電源關閉的狀況下按ASSIST鍵,等一會兒就會出現一些選項,其中會有還原功能

网友:
vaio 還原鍵F10,
或回原廠安裝好像也才3xx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