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此晶體可替換零件?

楼主(2013-12-01):
小弟在電路板上發現此晶體周圍有焦痕且通電之後此晶體會發熱
用歐姆檔量測無短路(小弟也只會這招 ),請問要詳細確認的話該如何量測?
若此晶體故障可用哪型號又腳位相同晶體??
感謝~

晶體位置

附近有焦痕

本尊

网友A:
沒頭沒尾,中間突然來這麼一小段,讓大家不知該如何幫你.
你要提供產品名稱,編號,用於那裡,出現何種故障,拍產品完整的樣子,焊錫面也要拍,資訊提供越多越容易得到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頭沒尾,中間突然來這麼一小段,讓大家不知該如何幫你.
你要提供產品名稱,編號,用於那裡,出現何種故障,拍產 ...

scottwang 金拍謝~
這是在電磁爐上的晶體,道理說應該是有顆7805的穩壓ic
可是卻是用這顆晶體...
目視的狀況下比較懷疑這顆晶體,但又不知該量測
所以想請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KTC2026
http://www.kecj.co.jp/products/KTC2026.html

感謝duncan 大的協助n_109|

网友A:
引用 楼主:
scottwang 金拍謝~
這是在電磁爐上的晶體,道理說應該是有顆7805的穩壓ic
可是卻是用這顆晶體...: ...

你可以把故障的零件附近的電路畫出來,這樣可能比較容易判斷.
如果電流不大,也是可以用電晶體和稽納二極體做穩壓電路的,或者用78L05(小電流)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故障的零件附近的電路畫出來,這樣可能比較容易判斷.
如果電流不大,也是可以用電晶體和稽納二極體 ...

了解!受教了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