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車空檔燈,替代電晶體?

楼主(2013-12-01):
各位前輩好,小弟我初接觸電子零件維修,有些問題實在撞壁已久,希望指點迷津。

最近我的機車儀表板有個空檔LED指示燈不會亮了,有借過車友的良品測試,可以確定機車其他部件是正常的,因此我十分確定是儀表版電路中的某個地方出了問題。經過九牛二虎之力拆開密封儀表之後,如下圖是我儀表的一部分(這是雙面板):
1. 綠色部分是空檔LED,有獨立通電測試過,會亮,沒壞
2. 紅色部分是我懷疑有壞掉的電晶體,上面標示著"P2"

經過追蹤這顆電晶體有關的電路之後,我畫出以下電路,TR3是C3076(npn),"TR13"正是我紅色圈出懷疑有問題的零件(Note:圖中的電容數值標示可能不正確)。原因如下:
1. 其實我並不知道TR13是npn or pnp,但綜合印刷電路板上EBC位置的標示與前後電路推斷為pnp型。
2. 假設上點成立,我將電路通電後打入空檔(SW1為closed狀態),測試電路各處的電壓,發現TR13的E極為11.3v,B極為2.7v,C極為0v ~ -0.03v。
3. 電路其他部分零件接獨立測試過其電阻值與二極體的狀況,私認為不太可能有問題。

因此我認為TR13沒有正常運作,請教各位前輩:
1. 我的判斷是否正確,還是其他部分才有問題?
2. 是否可以從TR13上寫的P2來找出他是什麼零件?
3. 又有辦法找到相同或是可替換的零件嗎?

感激不盡

楼主:
今天小弟很心急,迫不及待的跑去買了A950來換換,如:alltransistors.com/transistor.php?transistor=9095

果不其然,換完的結果還是無法亮。想必是我燒壞了,或是根本問題不在這顆元件上?量了一下電壓,依然如舊的所提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小弟很心急,迫不及待的跑去買了A950來換換,如:alltransistors.com/transistor.php?transistor=9095

懷疑壞掉的那顆電晶體,有沒有看清楚上頭的編號,
可以的話,照張清楚點的照片po上來,
可以推薦你呼叫ducan兄,出來幫忙找找是什麼晶體!

楼主:
懷疑壞掉的那棵電晶體上只有寫P2兩字,應是SOT323的封裝,明天再附更高解析度的圖

网友:
1.TR13的E腳電壓為11.3V,可能是TR3的CE腳已短路(或DZ2開路,但一般Zener故障為短路).
2.TR13的EB腳間既已成順偏,C腳電位不應為0.推測TR13 應為npn型(上C下E),則C腳便能導通.
TR13電晶體代號請參考:
http://www.s-manuals.com/smd/p2

网友:
根據
2. 假設上點成立,我將電路通電後打入空檔(SW1為closed狀態),測試電路各處的電壓,發現TR13的E極為11.3v,B極為2.7v,C極為0v ~ -0.03v。
以及
  買了A950來換換完的結果還是無法亮。
---------------------
我有個  想法  <1> TR13的E極為11.3v,B極為2.7v  ===>  TR13的EB極  OPEN  或是 B極與R43-R65  銅箔斷了

                        A950來換換完的結果還是無法亮   ====> B極與R43-R65  銅箔斷了

B極為2.7v  ===> 是量測於 TR13的B極真實腳上? 還是量測於R43-R65  節點上?

A950的B極焊於R43-R65  節點上試試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提點!我後來不死心,仔細檢查,包括使用跳線直接將電流導到C極之後的電路,發現LED會亮,我並量測其電流,生怕是因為電流超過電晶體的負載。但結果都不是這些原因。

後來偶然發現manual上畫的圖和我所認為的EBC腳不一樣,才恍然大悟是接錯接腳了,經再度解焊之後,目前成功運作!十分感謝各位前輩不同面相的建議。(最後是自己笨笨的)

P.S. 但再度解焊的過程中我把銅箔弄斷了,為了要補救開始使用附近電阻的焊點,好不容易焊上去後,想要使用斜口鉗修剪整齊些,卻又把整個電晶體含電阻弄翻了!!
最後使用洞洞整個跳過,奉上最後圖,感謝大家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