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有人用過這台手上型示波器嗎?請賜教

楼主(2013-12-01):
有人用過這台手上型示波器嗎?請賜教

网友A:
請樓主將需求說明白,沒用過的也有可能回答你的問題,用過的也不見得可以回答你的疑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樓主將需求說明白,沒用過的也有可能回答你的問題,用過的也不見得可以回答你的疑問. ...

我有一台傳統的示波器又笨又重  壞了丟了
想買新的試試  又拿不定主意 在露拍看到這台賣1.2k 小巧可愛
但擔心不管用
所以要請先進們賜教
Thank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傳統的示波器又笨又重  壞了丟了
想買新的試試  又拿不定主意 在露拍看到這台賣1.2k 小巧可愛
但 ...

此款示波器屬於數位式的一種,應較適合觀察數位信號,若要應用於小信號變動的類比信號,其反應可能不如類比式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款示波器屬於數位式的一種,應較適合觀察數位信號,若要應用於小信號變動的類比信號,其反應可能不如類比 ...

謝謝賜教

网友B:
不建議買這種示波器,它只能當玩具使用,沒有參考價值。有預算考量可以買二手數位示波器,隨便一台中國製的都比他好上百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議買這種示波器,它只能當玩具使用,沒有參考價值。有預算考量可以買二手數位示波器,隨便一台中國製的 ...

感謝您
能給個建議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您
能給個建議嗎

應考慮:
1.預算?
2.體積/尺吋
3.常用量測信號種類(數位或類比),頻率響應,電壓範圍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考慮:
1.預算?
2.體積/尺吋

主要考慮是1. 不要太大太重的
               2. 預算
               3. 修電源為主
Thank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考慮是1. 不要太大太重的
               2. 預算
               3. 修電源為主

那預算希望控制在多少以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預算希望控制在多少以內?

希望不超過5k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希望不超過5k

請參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2uvktuvcd81

网友:
嗯嗯,這台我有啦。大約一、兩年前買的,那時剛出,有Beta版本,直接跟對岸應該是原廠買的,價錢很親民,好像才約兩張小朋友。現在這價錢好像有點高了。

我並沒有常用示波器,所以不知道怎麼才是好,這台也不用期待太高,但是基本玩具應該還算可以啦
好處
1. 小巧
2. 數位式,最高可以到量到10M(類比訊號,取樣是50M)
3. 便宜 (以3000以內是可以,但現在價錢比較高些)
4. 畫面波型可以輸出到電腦,(不過儲存下來的波型輸出有問題,有Bug)
缺點
1. 要插9V電源,這台沒有電池,(耗電約300mA,不過我是有自己改加鋰電來用)
2. 只有單通道
3. 精確度不是很高,看波型可以,數值也可以,但不要太計較要很精準
4. 沒有一般的峰值,頻率數字顯示,要自己跟類比式的一樣用格子算

其實現在他們有出雙通道帶電池的,可以參考這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4921442282

不過我不知道現在拍賣上那一些萬元以下的數位示波器有比這個好多少呢?

楼主:
謝謝您給的资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37.T7G3Rv&id=6140625089&_u=2uvktuvcd81

謝謝您的資訊

网友:
1V !?

X5 有5V!?

再加上探棒X10,最多有50V。。。。。

感覺不太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