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求助]微軟XBOX遊戲機元件請教

楼主(2013-12-01):
診狀:無法開機

拆機,確認交換式電源板3.3VSB、5V、12V正常

主板電容膨龜,局部SMD氧化(尚未清洗)

請教這顆C7G2 像是電解電容,極性未標示

外表看到2.5V,請教這是什咪碗糕?

网友A:
超級電容唄(金電容)..
Xbox 第一代最有用的是灌 XBMC 用色差端子看有保護的 DV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級電容唄(金電容)..
Xbox 第一代最有用的是灌 XBMC 用色差端子看有保護的 DVD. ...

感謝老漢~
金電容保持記憶,如果其它功能完修,再考慮換
請問可以用PC主板上3V電池代用嗎?

网友:
http://coinopsproject.freeforums ... apacitor-t1185.html

1F 2.5V
https://www1.elfa.se/data1/wwwro ... erStor-B_data_e.pdf

PC主板上3V電池 是一次性鋰電池 不建議置於充電狀態 且 此電容規格2.5V
除非串一DIODE  (3-0.6=2.4V)

若不想買零件 可以找 GSM舊手機 看有沒有  大概有0.22F~0.8F 可用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 iw=1334&bih=873

网友B:
我搞過(舉手)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334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搞過(舉手)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3340-1-1.html

太厲害了!三年前就修過這台
發帖前有先搜尋XBOX...沒這帖,原來有分大小寫~
我今天將3.3VSB與PW-ON短接
風扇有開始轉,無燈號及光碟動作
殘念!已經復裝,打算退修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搞過(舉手)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3340-1-1.html

今天又把它拆檢,果真是金電容肇禍
線路腐蝕斷路、22U無容值
更換後,還是無法開機
這板有七層印刷電路,可能沒救了

网友:
自己的實例有幫到別人的感覺真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