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簡單應用 強力磁鐵 對18650 單顆外接充電器之充電

楼主(2013-12-01):
方便的18650鋰充電電池單顆外接充電器充電:
1.主角: 強力磁鐵

1. 強力磁鐵

1. 強力磁鐵
懸空吸附18650

懸空吸附18650

懸空吸附18650

2. 強力磁鐵阻抗

2. 強力磁鐵阻抗

2. 強力磁鐵阻抗

3.充電夾阻抗

3.充電夾阻抗

3.充電夾阻抗

夾子吸附磁鐵充電備用

 夾子吸附磁鐵充電備用

4.初充3.88v

4.初充3.88v

4.初充3.88v

初充

初充

6.充電中

6.

6.

7.充電中

9. 充電中

9. 充電中

8.充電中

充電中

 充電中

9. 充電完成

充電完成

充電完成

充電完成

充電完成

此係應用強力磁鐵的吸力,吸附在供電夾子上,方便充電時不需載具,直接更換電池。

网友A:
老花仔足厲害
強力磁鐵哪殺來的~

网友B:
發生了什麼事?
改裝教學,教什麼,學什麼?

网友:
先感謝lkkseemi兄,精采的分享啊!

強磁鐵,其實硬碟一拆基本上都有一顆,
但是,有點焊過的電池,
基本上,接觸面都不是很平整,
會不會有接觸阻抗過高的問題啊?!
就是怕接觸阻抗過高,要不然,我早就焊一堆來玩了,
又或者說,如果接觸阻抗過高的話,
會有什麼後果嗎?
我只知道,電流會變小,充電時間拉長,接觸面可能會產生高熱,
造成電池損壞,嚴重點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發生了什麼事?
改裝教學,教什麼,學什麼?

強力磁鐵應是用來當電池的正副端子接點的延長?便於充電夾子固定於電池端子.而圖2與圖3的阻抗差異,應是夾子互夾與夾子間夾入強力磁鐵的接觸電阻不同造成,只是說明強力磁鐵的阻抗極小,並不會造成額外壓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花仔足厲害
強力磁鐵哪殺來的~

代回答一下
光碟機裏有兩顆.小方形的.(各廠牌不同)
在雷射點兩邊.各一顆.
這個會比硬碟裏的好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強力磁鐵應是用來當電池的正副端子接點的延長?便於充電夾子固定於電池端子.而圖2與圖3的阻抗差異,應是夾 ...

我手上沒有現成的強力白磁鐵,白磁鐵導磁又導電,黑磁鐵導磁卻不導電,我拿計時器上的黑磁鐵去吸鱷夾感覺吸力不是很強,不知白磁鐵的吸力如何,若是吸力夠強,這個倒也是一種不錯的方法,免再用其它的東西或電池盒,直接用鱷魚夾就可以充電.

我以前有在網路上看過一些影片,都是以白磁鐵做實驗的,磁力都超強,連小磁珠的磁力都超強的.

Magnetic bal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W33b5U8dHY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沒有現成的強力白磁鐵,白磁鐵導磁又導電,黑磁鐵導磁卻不導電,我拿計時器上的黑磁鐵去吸鱷夾感覺吸 ...

挺好的器材及教學,改天有空也來玩玩,看能否用在維修領域上,感謝S大提供的訊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挺好的器材及教學,改天有空也來玩玩,看能否用在維修領域上,感謝S大提供的訊息. ...

那些強磁力磁珠不能給不懂事的小朋友看到和接觸到,若隨意拿到嘴裡吞下去,因為其相吸的強磁力,若多吞幾顆就具有危害生命的危險性的,除非開刀否則難以自然排出,會損壞腸胃.

网友:
釹(ㄋㄩˇ)磁鐵 是現今磁性最強的永久磁鐵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B9%E7%A3%81%E9%90%B5
拍賣很多很便宜

永久磁鐵 一般來說通電會減弱其磁性...

网友:
這磁鐵可不能亂買,有些磁鐵是不導電的。買之前先問清楚。
還有,有些高檔的鱷魚夾是紫銅做的,所以要用一般的鱷魚夾就好。

网友:
紫銅又稱紅銅?如手工老北京涮肉銅材質.原來銅還分成好幾類.導電性因參雜而有不同.

网友D:
請教一下,不是應該充到4.2v才算充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教一下,不是應該充到4.2v才算充飽?

鋰離子3.7V的應該充到4.2V才是吃飽,鋰鐵3.2V就只充到3.6V就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教一下,不是應該充到4.2v才算充飽?

一般3.75v電池不可低於3.0v以下就絕不可使用

鋰聚電池:充電設定:4.10v  500mah

   鋰電池:充電設定:4.15v  500mah

一般7.4v電池不可低於6.0v以下就絕不可使用

鋰聚電池:充電設定:8.1v  500mah

   鋰電池:充電 鋰電池:充電設定:8.15v 650mah

一般11.3v電池不可低於9.0v以下就絕不可使用

鋰聚電池:充電設定:12v  500mah

   鋰電池:充電設定:12.10v 650mah
文章出處:   http://louckycamel.myweb.hinet.net/NEWBT.htm

鋰鐵電池18650規格  http://tw.myblog.yahoo.com/jw!MO ... I2/article?mid=9283

网友:
一般磁鐵外表金屬顏色都是鍍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