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benq sq4242 重覆開關機

楼主(2013-12-02):
家裡的benq sq4242 某天突然會開始自動開關機,上來求教各位

狀況:冷機熱機約5分鐘後開始重覆關機閞機

全板
量測 5vsb  關機時會從5v慢降到0v左後(約1.5分)後充電到5v這時背光亮畫面又正常
最大顆濾波電源也會有電壓下降

有做個
  較大焊點  變壓器 補焊 ->無效
  更換 大濾波電容  -->無效
  更換 21n50c3  -->無效
  更換 2SK3530 -->無效
  更換 stth8l06 -->無效
  更換橋式整流 ==>無效

在紅圈處加掛小風扇就可以正常運作1小時以上(測試1.5小時)

紅圈內有四顆 zener 會是這個壞嗎,拆下來量都正常 ,需要加熱量嗎

請教各位, 還有那裡應該檢查.

pdf 文件
LCD TV_DC_SQ4242_20111123_182001_FSP250-3PS04.pdf (129.13 KB, 下載次數: 469)

网友:
建議您先單測電源板,先確定在待機時 +5VSB 不會掉電,
U601相關電路裏的電解電容全部換掉, +5VSB 正常了再來追其他的問題
電源板的背面拍個全圖和 U601 附近的局部圖......

楼主:
感謝大大指教
用5vsb 串三個二極體後啟動,ps-on 正常不掉電 ,12v 16v 有輸出(無負載),可以開超過30分.
電容明天到公司換換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指教
用5vsb 串三個二極體後啟動,ps-on 正常不掉電 ,12v 16v 有輸出(無負載),可以開超過30分.
電容 ...

5VBS 串3個二極體??型號?串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BS 串3個二極體??型號?串的方式?

我是串3個1n4148,正常開機ps-on 約在4.8v

楼主:
不好意思,因我有一個未滿三歳跟一個剛滿一歲小朋友.所以只能趁他們睡著而我還沒睡著再爬起發文..請各位見諒..

首先,我找了網路上類似的文章都指向這是sq4242 常見問題
    在某些修個這台的前輩中有提到這塊的高壓有設計上的問題,容易過熱,原因是瓦數不足.

個人猜應該是該sq4242需求的功耗在這塊電源板屬於高負載區等於接近滿載操作導致故障..

這是室溫

室溫

室溫

開機達到自動關機時的溫度

斷電溫度

斷電溫度

用風扇吹散熱片約5分鐘的溫度

穏定後溫度

穏定後溫度

風扇的位置,探頭在風扇下

探頭和風扇

探頭和風扇

基本只要保持散熱片溫度在45度以下就不會有自動關機問題.

上外殼時發現扇太厚,蓋不上,改用另一個小風扇,從大電容往散熱片方向吹..

蓋殼連續播放影片4個小時都沒自動關機..

暫時先這樣解..

有準備較大容量零件,有空再來換換看,再向各位報告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因我有一個未滿三歳跟一個剛滿一歲小朋友.所以只能趁他們睡著而我還沒睡著再爬起發文..請各位見諒 ...

散熱片上的元件漏電流變大了,更換會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