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開機出現錯誤訊息

楼主(2013-12-02):
請問各位網友,我對電腦完全不懂,目前電腦一開機就會出現以下訊息,不知是不是電池沒電了 ?

网友:
按「f1」進 BIOS,再按「f10」 Save 一次看可不可以

主機板水銀電池拔掉再重裝看看,或換新看看

网友:
你有拔過CPU嗎?
他提示說偵測到新CPU可按F1進BIOS設定
或是按F2略過

网友:
電池沒電了吧!?
換一個新的CR2032電池..進bios重設定..再重開機看看會不會再出現相同的畫面~

网友:
以上兩種可能都有機會~~

先進入BIOS設定檢查一下設定參數,儲存後離開~~

無法改善就把CR2032拆下量下電壓是否沒電了...

网友:
如各位前輩說的~~試試看,若還不行,就將就著用吧,我有好幾張板有這怪訊號,asus特有的怪訊號之一,可能是某一排阻或三級管有問題吧~~bios裡可以設定略過~~

网友:
先F1進去後,再按F10存檔離開!
如果不行的話,可以更新BIOS試看看,
之前有遇過BIOS錯亂,更新後就正常了~

楼主:
謝謝各位幫忙

不好意思,因最近比較忙,沒時間處理,昨天去買了一顆水銀電池,今天早上就把它更換了,
日期重新設定之後已恢復正常

舊電池用電表量有3V,新的電池是3.3V,這樣是沒電了嗎 ?

网友:
舊電池最好是裝在機板上量比較準(有負載)...也有可能電池座氧化接觸不良

网友:
嗯,電池3V應該還能用......大概是電池座、電池氧化,拆下電池

刮除氧化物應該可以恢復正常,電壓從COMS短路jumper端量有2.5
以上應該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