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壓電容何處有 ???

楼主(2013-12-02):
最近修捕蚊燈 ,  發現高壓電容居然無處買 !!!

網路上拍賣網都找過 , 就是找不到 !!

規格 :

224 2kv  (無極性)

503 2kv  (無極性)

以台北桃園 OR 或可網購為主 !!!

請各位痞友告知 !!

謝謝 !!!

网友A:
台北市洛陽街9-9號,宏大電子有224/1.6kV及473/2kV電話:02-23883177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gr.mouser.com/

這個要加入會員嗎 ??

可是還是沒找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北市洛陽街9-9號,宏大電子有224/1.6kV及473/2kV電話:02-23883177

沒有符合的嗎 ???

目前有找到 224 2kv 的 !!

(故障的電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符合的嗎 ???

目前有找到 224 2kv 的 !!

503應不是一般容易找到的數值,此電容應是用來當倍壓的電容,些許數值差異應示可接受的.

网友B:
用兩個0.1uf/2kV的串聯成0.05uf/4KV.
或者用兩個0.1uf/1KV的串聯成0.05uf/2kV.

224/2KV 電容.

网友C:
台北的電料行有啊!火車站附近的南寧市場,光華附近的電料行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3應不是一般容易找到的數值,此電容應是用來當倍壓的電容,些許數值差異應示可接受的. ...

真的找不到的話也只能如此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兩個0.1uf/2kV的串聯成0.05uf/4KV.
或者用兩個0.1uf/1KV的串聯成0.05uf/2kV.

這個我瞭解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北的電料行有啊!火車站附近的南寧市場,光華附近的電料行都有。

我要確定一定有哦 !!

因為要請別人去拿 !!

网友D:
jeanshyen大大,能否分享維修中的電蚊燈?
個人經驗除了電容以外,似乎電路中的高壓二極體也有影響高壓輸出情形!

网友E:
說真的ciko~~~說得可信度超高
門口對面就是零件行
請他拿可能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jeanshyen大大,能否分享維修中的電蚊燈?
個人經驗除了電容以外,似乎電路中的高壓二極體也有影響高壓輸出情 ...

捕蚊燈並沒什麼複雜的電路 , 站內也可以找到 !!!

我修過的捕蚊燈 , 大概是電容 , 電阻 , 變壓器故障 !!

其他的沒遇過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說真的ciko~~~說得可信度超高
門口對面就是零件行
請他拿可能更快

如果真的有必要再麻煩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