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A42J bios問題求助 [已解決]

楼主(2013-12-02):
大家好~目前碰到一個問題想請問大家

機型: ASUS A42Jc
狀況: 有過電.無畫面.之前有時可開機.有時無法開機.客人刷過bios後變成有過電無畫面
處理過程: 下載官網bios 用ic編程器燒錄 無效
推測: bios ic 為 Macronix 25L3206B 8SOP 容量為4MB.但華碩官網提供的容量為2MB.可能官網的bios只能Update使用.非完整數據
求助: 請問有同學可以提供其他處理方式或者有4MB的程序可提供   先行謝過

网友:
華碩的A42系列很機車
要看記憶體座那邊的條碼才正確
再配合主機板上的版本才能抓到正確的BIOS
抓錯燒進去也是不開機
有幾各版本
A42JC.part01.rar (1 MB, 下載次數: 54) A42JC.part02.rar (1 MB, 下載次數: 48) A42JC.part03.rar (1 MB, 下載次數: 47) A42JC.part04.rar (1 MB, 下載次數: 49) A42JC.part05.rar (1 MB, 下載次數: 48) A42JC.part06.rar (1 MB, 下載次數: 44) A42JC.part07.rar (1 MB, 下載次數: 51) A42JC.part08.rar (931.14 KB, 下載次數: 47)

网友A:
有修過一台是橋的問題,
不過你還是要先刷回bios才行,
你這台應該是k42jc綠色主機板nvidia獨顯,
先用樓上大大的試試,
google也找的到,asus官網的bios是升級用不能直接燒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慷慨分享
回報目前狀況:目前使用3個bios  1.a42j k42jc.rom 可開機.但馬上當機   2.a42jc216.rom 可開機.也可以進系統.但風扇狂轉  3.K42JC 2.2 bios版本顯示208 可開機.也可以進系統.但風扇狂轉
進一步處理:開機後更新官網的最新程序216....又黑屏了.只好再編程一次.才又回復開機. 目前思考中.感謝你的分享^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修過一台是橋的問題,
不過你還是要先刷回bios才行,
你這台應該是k42jc綠色主機板nvidia獨顯,

嗯.是k42jc綠色主機板nvidia獨顯 請問若是橋出問題.故障狀況也是過電無畫面嗎 謝謝

网友A:
其實造成過電無畫面的原因很多,
你燒原廠bios也是沒畫面阿,
還是要一步步查,看是訊號問題還是供電問題,
但你先決條件要把bios刷回來,
橋的問題我只遇過一台,因為這機型壞的不算多,
還沒辦法抓通病,
只能說你的客人太衝動了,
還沒確定問題就自行更新bios,
這版風扇不狂轉但mac好像會遺失

网友:
主機板BIOS 更新 已OK,風扇狂轉 EC DATA 刷掉機會很大

楼主:
RE: 華碩 A42J bios問題求助---已解決

引用 网友A:
其實造成過電無畫面的原因很多,
你燒原廠bios也是沒畫面阿,
還是要一步步查,看是訊號問題還是供電問題, ...

感謝提供bios.果然有線網卡無法使用.所以另外買一個外接式網卡做外接.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bios.果然有線網卡無法使用.所以另外買一個外接式網卡做外接.謝謝 ...

BIOS問題..多試幾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bios.果然有線網卡無法使用.所以另外買一個外接式網卡做外接.謝謝 ...

有一個辦法可以用,在裝置管理員裡手動加入mac address 就可以,只是以後重灌還要再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問題..多試幾個...

水大~謝謝.想請問如何把最上面的標題修改加上..已解決三個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大~謝謝.想請問如何把最上面的標題修改加上..已解決三個字

改好了。
這系列之前也有遇到

1.風扇狂轉,但有線網卡正常。
2.風扇正常,但有線網卡出現金嘆號,無法使用。

也是試了N個BIOS後才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個辦法可以用,在裝置管理員裡手動加入mac address 就可以,只是以後重灌還要再加入 ...

果然~亂掰幾個數值就可以了.完修.感謝了

网友C(2015-03-17):
引用 楼主:
果然~亂掰幾個數值就可以了.完修.感謝了

我這有華碩刷網卡mac的程式~裏面有使用教學~網卡的MAC位址貼在主板記憶插槽上面~

546.34 KB, 下載次數: 5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這有華碩刷網卡mac的程式~裏面有使用教學~網卡的MAC位址貼在主板記憶插槽上面~ ...

謝謝提供.有空再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