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老迪爵啟動正常.催油不走[已解決]

楼主(2013-12-02):
老迪爵啟動正常.催油不走 .也就是說輕輕的催.就是不走..
昨天在騎的時候.曾經有一次[回油]怠速的情形.但是輕輕催又好了.剛才就完全催不走.
既然輕輕催沒有用.我怕用力催.反而傷了什麼.就關電熄火.

目前是啟動完全沒問題.沒有熄火的顧忌.但是不走.我看網路有說化油器問題.有說皮帶壞了.
請問這大概是哪種問題比較可能.牽去修大概要花多少錢

新手不大會形容.有請大大們幫忙評估.多謝多謝> <

剛才突有要事,不用機車不行.只好牽去修理.確定是皮帶問題.抱歉佔用版面資源.sorry

网友:
不用SORRY 啊!!    你也提供了一個 [ 催油不走...牽去修理.確定是皮帶問題...]  的體驗分享
----------------------------------------------------------------------------------------
講一個廢話:  確實皮帶問題
如果催油引擎聲變化正常(供油正常=>化油器沒事)
只是機車就是不走.. 確實皮帶問題.  因為皮帶的接觸面(齒輪面)已經打滑
主要是老化   有時少數情況 只是沾粉塵油汙  清乾淨即可

通常還得檢視  [風葉盤及普利盤斜面][碗公內側與離合器蹄片]
       它們與皮帶的接觸面是不是也出現嚴重凹槽 或沾粉塵油汙
嚴重凹槽會使 加變速線性不良(某些速域 加變速感覺頓頓滴 接著猶若短暫暴衝)  也會使皮帶壽命提前終了

不過別擔心了!!
車行師傅修理時若有看到就不會放過賺錢機會  一定會提醒你
有些細心的師傅還會檢視普利珠是不是磨出平面

既然師傅沒說  多半是頭好壯壯  沒法多賺你的錢

网友:
離合器or皮帶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