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IBM X31 筆電螢幕 改裝 GM2621-LVDS 驅動板(AD板)

楼主(2013-12-03):
陪伴我多時的IBM X31 筆電壞了

螢幕是好的,不如拿來改公板AD 再外接電視盒看電視吧

面板為 IDTech IAXG01M 12.1" 1024x768 20pin(DF19KR-20P-1H)/單6 面板
上網拍買了GM2621-LVDS 驅動板(AD板)+高壓板(小口一燈)

(其實有個小插曲:原本螢幕本身就有高壓板了,也將 +線 '-線 ' EN線 拉出正常點亮 , 結果測試用的電源供應器的電壓旋鈕(可變電阻故障,電壓瞬間100% 30伏特 IC(MP1015EM)也就掛了)

屏線是網拍老闆依據我面板型號,事先幫我跳好線,買回來直接插上就可以用了 (方向要插對喔)不然

因 按鍵板 稍微寬了點,裝不下螢幕下方(原高壓板)的小空間,只好外掛了

而 螢幕腳架 就隨便拿了一塊鐵板 鋸鋸又鑽鑽又噴噴 加上銅柱鎖上 完工囉!

(這電視盒已經閒置很久沒用了,不用也浪費 , 所以才沒買電視驅動板)

開心看電視中

网友A:
請問..我也有一台X31掛了...但螢幕是好的...請問這驅動版在那兒買的...多少錢..你說面板內已經有高壓版...那外接的高壓版應該可以不用買吧...

网友B:
我都改裝來當維修用的螢幕~   筆電螢幕的可視角度太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請問..我也有一台X31掛了...但螢幕是好的...請問這驅動版在那兒買的...多少錢..你說面板內已經有高壓版... ...

跟烏骨雞學姐買
v59 就不用6m16  這樣還要多花錢買電視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我也有一台X31掛了...但螢幕是好的...請問這驅動版在那兒買的...多少錢..你說面板內已經有高壓版... ...

這是原廠高壓板接法,可以點亮 ,但亮度控制還沒試出來就意外壞了,後來買現成的高壓板是比較省事(亮度可以控制)
紅色線為+12~22V 黑色線為-(gnd)   灰色線EN(使能)0~5V 0V不亮  5V亮

而ADJ亮度控制 不知道是要接IC MP1015EM 的1或4腳 有待研究 (可惜壞了)

驅動板是這裡買的

驅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改裝來當維修用的螢幕~   筆電螢幕的可視角度太小了

嗯 沒錯!他的可視角度是有點小

不過資源再利用也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烏骨雞學姐買
v59 就不用6m16  這樣還要多花錢買電視盒

沒錯! 要不是因為有閒置的電視盒

我也會直接買 有電視功能的驅動板

比較省事

网友A:
感謝vul5jo大大詳解...那變壓器是使用12v/3a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vul5jo大大詳解...那變壓器是使用12v/3a的嗎

以我實際測得的 使用中消耗功率 約13W(不包含電視盒)  而 待機時 約<2W

我才用12V/1A 一般變壓器 (不是交換式變壓器)(摸起來微溫)

所以至少12V/2A 以上比較適合

网友:
再次感謝vul5jo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原廠高壓板接法,可以點亮 ,但亮度控制還沒試出來就意外壞了,後來買現成的 ...

改得不錯喔...我也跟亮晶晶買了一組..修了一台19''nec螢幕

网友:
大大 厲害ㄚ
連屏線都告知
我那邊也有一台
也來試試看
改一下

网友D:
對新手來說................不懂 ?

能否有準備那些東西的 清單 步驟..

謝謝大大分享,學習中.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對新手來說................不懂 ?

能否有準備那些東西的 清單 步驟..

要知道

1.面板的型號規格

2.採購相對應匹配的周邊套件,如AD板<或者TVAD板>、高壓、面板訊號排線

网友:
a471大真好,

謝謝你的指導。

网友:
怎麼不開個各家筆電營幕大改裝的討論區

网友E:
X31 壞了也可以修啊, 不要浪費了一本筆電啊

楼主(2014-01-11):
引用 网友E:
X31 壞了也可以修啊, 不要浪費了一本筆電啊

嗯 有自己換過電容正常一年多, 現在又壞了,才不修了

不過至少 多少利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