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2408WFPb 元件名稱請教?

楼主(2013-12-02):
目前手邊DELL 2408WFPb主板有短路現象!
使電源板的保險絲燒毀....電源燈不亮

有看過可愛大的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ghlight=DELL%2B2408

想請教主板上面元件的名稱

S54
8A
請教高手們其元件的名稱為何呢?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5P4

http://www.vishay.com/docs/88982/ss5p4.pdf

感謝duncan大的解惑!

另外有一個元件G1084-18
不知道此元件是哪種封裝呢?

似乎比TO-263厚度還薄!

感謝您

网友:
http://www.gmt.com.tw/product/package/TO263T.pdf

http://www.gmt.com.tw/product/datasheet/EDS-1084.pdf

Thermal Resistance Junction to Ambient, (θJA)
TO-25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5°C/W
TO-263(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C/W
TO-263T(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3°C/W
TO-220 No Heatsink . . . . . . . . . . . . . . . . . . 53°C/W
TO-220 with Infinite Heatsink(2). . . . . . . . . . . 23°C/W
Thermal Resistance Junction to Case, (θJC)
TO-2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C/W
TO-25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C/W
TO-26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C/W
TO-263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C/W

規格上差不多 可以替代

网友:
感謝duncan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