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請問酷友對行車記錄器有瞭解嗎?

楼主(2013-12-03):
行車記錄器越來越便宜,功能也很好, 但總是缺少一項我需要的功能,
請問
1. 目前中低價位的行車記錄器,那一款有下載軟體就可以更新功能的 ?
2. 有人會修改軟體嗎,或是有認識朋友會修改的?

网友A:
目前看到市面上很多「公版」的行車記錄器,價格差很大,但是內容物差不多,四百多一台,該有的功能都有,而且壞了也不會心痛,沒有在考慮高階的產品。因為很多都用不到,噱頭而已。
該商品網址

网友:
1.增加功能應該是不行,很多功能都要搭配硬體去做,像gps 定位,碰撞檔案保護,wdr 等

2.修改軔體目前沒看到,但是大陸白牌機可刷不同廠牌軔體,但會有按鍵對映不同,或對映不對情況.

3.一般原廠出更新軔體主要是增對掉秒,曝光修正,色溫修正,夜視效果修正

目前已知較有cp值是 nt9660 系列,你可參考看看

楼主:
感謝樓上兩位大大的回覆!!

其實我要的功能只是拍照功能可以設定每隔多少時間拍一張,連續拍照,直到按下停止鍵為止而已,不需要搭配硬體的.
記得早期剛出現行車記錄器時就有這功能,不知道後來為何拿掉?

网友B:
你說的比較像是縮時功能, 一般現在都只有運動攝影機會有類似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比較像是縮時功能, 一般現在都只有運動攝影機會有類似設定

是的! 就像是縮時功能!

目前想用定時器來改成拍照按鈕功能,只是拍出來的照片如何讓他連續播出呢?

网友:
拍出照片一般用影片軟體將其以固定fps速度合成影片

网友:
那些 公板的 MCU 有通用碼? 有人試過碼?

网友:
有機車用的嗎?
10月底莫名其妙發生機車車禍~
到現在想起來還是覺得發生的奇怪~
什麼時候前面出現一台機車,害我煞車不及給擦撞上去~
所以想問問有機車用的嗎?

网友C(2014-01-15):
引用 楼主:
是的! 就像是縮時功能!

目前想用定時器來改成拍照按鈕功能,只是拍出來的照片如何讓他連續播出呢? ...

(題外話, 小時候高中課本稱為 "曠時攝影"......)

在道路的事件, 可能都發生在1秒內, 不知你要設定多長的攝影間距時間? 太長的話, 就根本不需要行車記錄了吧...

況且, 一般的行車記錄器靜態攝影像素都不太高, 低畫素若再加上太長的間隔的話, 不知道能記錄到什麼?

网友:
聽說最近有人買小米機當行車紀錄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題外話, 小時候高中課本稱為 "曠時攝影"......)

在道路的事件, 可能都發生在1秒內, 不知你要設定多長的 ...

時間為幾秒至幾分鐘,是要照植物生長情況

楼主:
很想拿6pin的mcu來用,但是需要寫程式,不知有沒有學長可幫忙?定時時間沒有誤差限制,接近就好.

1. 6pinMCU  ,  2pin-->電源   ,  1pin-->LED顯示(拍照信號)  ,  1pin--> 設定  ,  1pin-->秒   , 1pin-->分
2. 第一次電源ON時 LED恆亮  , 第二次電源接上時 由上次設定時間開始計時
3. 設定PIN ->ON 時  LED滅  秒(PIN按鍵) -->按一下-->LED閃一下--> 按第二下-->LED閃二下.......等於按幾下就是設定幾秒
3. 同樣 分(PIN按鍵)-->按幾下就設定幾分
4. 然後設定PIN ->OFF後 即開始計時,時間到LED就閃一下,也就是拍照一次
5. 若需重新設定則在設定PIN ->ON 時  同時按住分和秒(PIN按鍵)-->RESET後 , 開始設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目前看到市面上很多「公版」的行車記錄器,價格差很大,但是內容物差不多,四百多一台,該有的功能都有,而 ...

我就買這一台 雖說 解析度 720 但是影像超爛的!! 前面的車牌都拍不清楚,用了半年已經壞掉了!! 我再網路 好像是 PX HOMX 6百多元 !!  作實驗OK但是其他就都不建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買這一台 雖說 解析度 720 但是影像超爛的!! 前面的車牌都拍不清楚,用了半年已經壞掉了!! 我再網路  ...

1公尺左右 的影像 應該還可以吧?

13樓的問題還請有玩 MCU 的網友  支援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想拿6pin的mcu來用,但是需要寫程式,不知有沒有學長可幫忙?定時時間沒有誤差限制,接近就好.

1. 6pinMCU   ...

all666大:
  使用 555 震盪 + 可程式計數器(除N) 是不是就可以解決?

网友E:
有現成的產品...
純硬體->"縮時攝影"
ex.
brinno TLC200 縮時攝影相機 5K有找
數位像機+快門自動控制器(DSLR)...有些像機有內建縮時攝影功能.

DIY
自己改,簡單點就是把相機(不拘廠牌型號,只要功能正常,有拍照按鈕就行)的拍照按鈕拉出來接上定時觸發,設定的時間到就拍,拍到沒電或沒空間.

軟體型
用縮時攝影APP或APK的軟體,平板或手機當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l666大:
  使用 555 震盪 + 可程式計數器(除N) 是不是就可以解決?

想要縮小體積及省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現成的產品...
純硬體->"縮時攝影"
ex.

目前就是想用DIY來處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想用DIY來處理

推薦你

手機or平板+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 ... _lapse&hl=zh_TW
手機便宜的2k,或是撿二手的便宜手機,應該很好找到

省電請別太在意,這樣一組一天吃1元的電應該都還可以接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薦你

手機or平板+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Jessekao.time_lapse&hl=zh_TW

謝謝!!
有空時借台手機來試試....

网友:
有沒有推薦的夜視較佳的機種,前車一煞車,螢幕就如放煙火,車牌照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