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50 卓上電腦電源供電二十pin可轉換二十四pin嗎

楼主(2013-12-03):
這部P4電 腦因主板壞 了,買了二 手主板華碩p5ql-em換, 發覺電源主 板供電插是 20PIN,而二 手板供電插 是24PIN,若 再買過電源換,因這是 很細電源很貴,不化萛,有轉換插20PIN轉 24PIN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有些m/b可以直接插20pin就可以了, 試試, 不須轉接頭.

网友:
大部分24 PIN主機板插20 PIN電源是沒問題的,而且24 PIN接頭有防呆,20 PIN只能插入原本的位置,多出的4 PIN不會被誤插。

真的不行,是有20 PIN轉24 PIN轉接線可買。

网友A:
之前是把4PIN用美工刀分離,再用膠布稍為絕緣,下次要用到24PIN還是可以再使用,最好切開處做個記號
下次比較好認,只要不是暴力插進去,通常插孔的形狀是有一點點區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把4PIN用美工刀分離,再用膠布稍為絕緣,下次要用到24PIN還是可以再使用,最好切開處做個記號
下次比較 ...

阿!!我搞錯樓主的意思了.

网友B:
20 PIN轉24 PIN轉接線,價格差異很大,
高雄的話,建國路日本橋可能最便宜
>50...

网友:
打錯了
<50...

楼主:
謝謝各位
已上電試電源二十PIN可用二十四PIN供電主板,但電源得180W,
CPU用L5420 DDR2 4G DVD 一個HDD,沒裝顯示咭,180W夠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 PIN轉24 PIN轉接線,價格差異很大,
高雄的話,建國路日本橋可能最便宜
>50...

樓主應該是港澳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