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TC-32MPJ LCD電視遙控問題

楼主(2013-12-03):
請問各位先進,家裡這台常常在開機時遙控器會有一段時間無法轉台、切換訊源、調整音量...的問題,大約過一陣子(一分鐘左右)才會漸漸恢復。本來懷疑是電池沒電,但是換新的電池也是這樣,請問這是遙控器問題還是電視問題?

网友:
以這樣的情形來看,遙控器故障的機會比較大,遙控器的測試的方法,你可以參考下面網址,有很清楚的說明:

http://www.wretch.cc/blog/jang19821223/13519090

個人比較建議你,將遙控器拆開,全部都補焊過,這樣應該就可以解決,不然就要換一支新的遙控器了。

网友:
將遙控器前端對著手機並按下相對應按鍵,手機切換到照像功能,按下遙控器按鍵時,相機會看到發射LED的亮光,有亮光則代表遙控器是正常的.

楼主:
遙控器有拆過清洗導電炭膜,PCB似乎沒什麼問題,今天晚上先補焊看看,順便測試一下IR LED。 謝謝各位提供方法。

网友:
更換電路板上的震盪電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