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聯強國際的硬碟最好都裝了不要動到!!!???

楼主(2013-12-03):
Seagate硬碟最近幾年實在讓小弟用得很不安心,所以特別注重資料備份的動作。

考量讀寫速度的關係,所以我捨棄用硬碟外接盒,而是兩三台電腦都裝同樣的硬碟抽取匣,平時攜帶時則裝兩層氣泡袋,絕不放在不抗震的地方。取用移動時也不會重摔重放。

最近兩年用的是ST2000VX001 跟 ST2000DM001,
原本先買DM那顆,剛過一年突然有點讀取不到,好不容易試了幾次趁讀得到時格式化後走花蓮聯強國際代收點換了一顆回來,送修前還花了快一個小時打一張A4紙寫故障原因及使用環境還有自己的測試詳細情況。

送修後還沒拿回來就又再回去順發買一顆ST2000VX001,
結果竟然(還好)快一年的時候又出問題,
花了半天時間好不容易可以讀取到,
也是把資料格式化後送回順發。
順發動作很簡單就是寫讀取不順,......

結果約一週後順發通知被聯強退件,因為硬碟標籤有跑掉約0.5CM。
但順發人員不死心(這點不錯,那位先生不認為自己只是領薪水,有主動做些事)
在告知我後說會再送一次希望能爭取。

送回的新硬碟前方的標籤,原硬碟標籤位移照片沒取得。

我懷疑這貼紙跑掉的原因是我用的抽取匣上的一個彈片在我打開抽取匣時會短暫地推到硬碟上的標籤,久了造成位移。

硬碟抽取匣的開口處

硬碟抽取匣內側

疑似造成硬碟標籤位移的地方對應硬碟標籤

為何標題會這樣寫是因為他們還遇到一個例子是硬碟上方那張大貼紙有一個小刮破大約1~2mm吧,下方仍是硬碟外殼。這樣就被退件認定為是保固外條件了。

尤其現在國外原廠不接受一般消費者自行送修,更增加了國內通路業者的籌碼。
只能說現在用3.5吋硬碟要更小心了。

現在傷腦筋要在硬碟上方貼一層薄的透明膜還是一張紙避免刮傷或標籤位移。
也有想要買SATA轉e-Sata轉接線接到主機後方,再用Sata轉e-Sata線接硬碟,據說e-Sata比USB 3.0穩定快速多了。

這抽取匣我曾換掉一個,因為硬碟會出現不明聲音,到現在還猜不透到底硬碟有問題還是抽取匣品質問題。

网友:
我現在都不用死雞牌的了,我都跟捷元拿WD,有問題換的速度又快,又不龜毛

网友:
WD現在更加貼心了
在光華還可以直接跟原廠換貨!
也不用經過捷元!

网友:
黏牆貨不買!以前的經驗讓我覺得,這家送修很基測

网友:
你要不要改送"原價屋"看看~

网友:
台灣的地區代理不是建議買新的就是酌收500試試看, 沒有一次成功過
後來買WD, 自己上官網註冊. 最近俺每年都兩三次自行用郵局寄到星加坡, WD給了 RMA 後 FLEXTRONIC 會換新的寄來. SEAGATE 也試過一次, 好像也是 FLEXTRONIC 寄來的.
運費大約NT200以下, 2.5"的. 看來沒有對個人消費者設門檻, 只要保固有效.

网友:
這讓我想起以前窩門市時的光碟機事件

那時有位客戶升級電腦,採購清單中多了一台12X光碟機,月初升級隔月
初光碟機就無法讀取任何CD的,由於已經超過了新品不良期,於是採取送
修的方式處理。

那台維修標的買才一個月,九成新!換回來的堪用良品外觀泛黃面板髒汙,
當時我臉上三條線,心想客戶肯定無法接受,於是用清潔劑試圖清理髒汙
面板。清潔後好多了但還看得出那台光碟機出廠有些時日........

客戶取件一看到就抱怨連連無法接受,我按照官方說法"換回來的就是這樣
我也沒辦法",想當然客戶開始罵髒話...............我就開始幹回去打開天窗
說亮話,我就把整個流程跟他講清楚,最後就是代理商物流送這台回來,
我也不能挑你無奈我更無辜,我要能挑我也不會蠢到挑這台讓你樵,這XX
分鐘快速完修的遊戲規則就是這樣。

今天你不要,那這台我要給誰?~~~明眼人誰看到誰都不要阿

反正今個兒咱們倆就是得吞下去,按照遊戲規則走是你吞,要
給你特例就是我吞,我能不能吞還得看老闆意思。最後老闆想
了想.........我換台新品給你好了,反正我豬八戒裡外不是人...

那台換下來的變成維修工具用於維修測試用,後來老闆告訴我
"從今以後購買OO天內故障者,一律以新品更換給客戶",但他
也不是省油的燈..........他把該代理商所代理的光碟機通通提高
價格,以價格控制客戶挑選比較便宜(或者說換貨規則對我、對
客戶比較有利)的買.........

業務來店裡時看到了問起來,我們就直接跟他說你們的換貨規則
對我們店家以及客戶比較不利,以致我們店家與客戶利益衝突,
為了避免日後發生同樣問題,我們選擇將維修成本比較高的商品
賣貴點..........

說穿了代理商也太扯了,誰會願意九成新的換台四成新的東西?
你代理商應該想辦法解決這樣的窘況,避免店家與消費者利益衝
突,看你是要按照購買日期換同等時期的貨還是怎樣,總之你代
理商比較有辦法、有空間解決這種問題.......

話又說回來了,在那個硬碟還在個位數GB時代的時期,S牌也是有
同樣狀況,那時候有款機型在硬碟四周貼有銀色密封膠帶,可是那
時機殼屬於客戶比較不注重的年代,經常發生開模做工比較差的機
殼在磁碟安裝架會刮側邊的情形,不管是硬碟也好、光碟機也罷,
常發生側邊的原廠保固標籤、原廠密封膠帶被刮傷的情形,那時代
理商也是同樣的說法"人為損害不予保固"做藉口打回門是退修,常
鬧的客戶與店家兩面不是人............製造一個藉口做為退修的理由

進入手機時代之後就是最著名的防潮貼紙,我朋友當年花大錢買支
孔雀機(如果沒記錯),用沒多久故障送修,店家也是說代理商講你
手機受潮了所以定義為人為損害不能免費維修!

我朋友氣壞了,他老兄整天背個包手機放包包裡,它怎麼受潮?

也沒帶進浴室、也沒淋雨、更沒有去溼度大的地方..........

反正話都是代理商講的,送修前那張貼紙也看不到到底有無受潮
,反正話語權都在廠商那......

网友:
我也送修過西捷聯強代理的硬碟,聯強跟我說可以換一個容量比原來大的(非新品),不過要貼錢,就這樣。當初年紀小不懂事,呆呆的貼錢,後來想想如果用貼的錢再加幾百元就可以買新的,重點是還可以品牌任選,真是錯誤的選擇。不過聯強代理或貼牌賣的東西,我是盡量不買,因為他的人事成本好像很重,送修一下硬碟也要500元,目前那顆貼錢換回來的硬碟200G IDE介面,還鎖在備份硬碟架上,只是都沒在用,裡面裝了什麼自己也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放修過西捷聯強代理的硬碟,聯強跟我說可以換一個容量比原來大的(非新品),不過要貼錢,就這樣。當初年 ...

我自己的經驗對WD是直接寄去新加坡,好像是840G還是800G的忘了,回來時變1TB的。

楼主:
慘!! 上面提到去年換回來的Seagate 2TB ST2000DM001自從回來後頂多拿來當新買的ST2000VX001 2TB的備份碟,而且還不是一直都保持開機著,也再沒拿到抽取匣當行動碟用。

至今通電時數頂多一兩百個小時吧,竟然發生讀不到的情形。

原本是發生開機時竟然過了BIOS後螢幕收不到主機發出的VGA訊號(BIOS裡面還是看得到有抓到這顆硬碟),最後抽絲剝繭下才發現原來是這顆硬碟搞的鬼。

不論是換SATA線,換電源線,換插別的SATA port,換插抽取匣,換主機,都是同樣的情形:插上去就不能進入WINDOWS開機畫面,拔掉就可以正常開機。

這顆我看又得送回聯強了。
可是這次沒能正常讀取,就不能在送回前把資料格式化掉。

Seagate啊~~這三年來太令我失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慘!! 上面提到去年換回來的Seagate 2TB ST2000DM001自從回來後頂多拿來當新買的ST2000VX001 2TB的備份碟, ...

bios抓得倒的話,如不要備份資料
應該可以用dos軟體給他低階格式化

小弟目前這顆st sata 250gb
開機時數已經達到1157天,目前看到重新映射扇區數16
最高溫度59度,這顆是朋友專跑bt退下來的
後來小弟又跑一陣子的bt
目前變為系統碟,bt由wd 綠標 500g負責

st硬碟出包過不少,雖然說wd多少也有
不過小弟出機或自用絕對都配WD上去

网友C:
死雞牌從以前只有亞銳士的時代印象就很不好...
那時聯強還有自己進口WD硬碟(非代理商或經銷商)...
那年代硬碟大家最有印象的應該還是Quantum....
只能說只要後續保固做的好,銷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抓得倒的話,如不要備份資料
應該可以用dos軟體給他低階格式化

那時候做的比較耐操吧,但我這顆連小跑步都不行。

您的建議我也想試試,但只要裝上去就不能開機。

還沒試裝USB外接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死雞牌從以前只有亞銳士的時代印象就很不好...
那時聯強還有自己進口WD硬碟(非代理商或經銷商)...
那年代硬 ...

Quantum之前我還更喜歡Corner,可惜這兩家也都消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時候做的比較耐操吧,但我這顆連小跑步都不行。

您的建議我也想試試,但只要裝上去就不能開機。

單獨裝上機也不能開?
那就試試usb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死雞牌從以前只有亞銳士的時代印象就很不好...
那時聯強還有自己進口WD硬碟(非代理商或經銷商)...
那年代硬 ...

昆騰葫蘆機真是經典阿~~~還有那火球系列

遙想當年的美好時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昆騰葫蘆機真是經典阿~~~還有那火球系列

遙想當年的美好時代......

Quantum的Fireball是真的好用又耐操...
不過它的Bigfoot(大腳)...真的是被我拿來墊桌腳用...
速度又慢又不耐操...

Corner的硬碟的確也很好用,可惜消失的太早....記得是被死雞收購了....
Quantum後來被Maxtor收購後我就不曾再買Fireball了...
(Maxtor後來也是被死雞收購了)

其實那個年代我只用兩個牌子的硬碟,
除了Quantum之外,就是IBM了...
不過會用IBM是不得已...因為追求它的速度快,但是又貴又吵,溫度也很燙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Quantum的Fireball是真的好用又耐操...
不過它的Bigfoot(大腳)...真的是被我拿來墊桌腳用...
速度又慢又 ...

我手上還有一棵4.3GB 5400RPM的大腳,當年買八千多元
那時主流容量是1GB左右....猶如現在買4TB甚至6TB...

网友E:
引用 网友C:
Quantum的Fireball是真的好用又耐操...
不過它的Bigfoot(大腳)...真的是被我拿來墊桌腳用...
速度又慢又 ...

我覺大腳真的很耐用,手頭上這顆目前還很正常

网友:
WD服務比較好

楼主:
裝到USB3.0外接硬碟盒的話就抓得到,
WIN7 要求做簡單掃描發現其中一槽(我平分割成兩槽)有可利用空間未被釋放出來,但有多少也不知道。
後來再拿來插到主機內當內建硬碟又是一樣的情形不能開機。

打算裝回外接盒後重新格式化,再送回去一次聯強。

楼主:
有點小慘......

這顆保固兩年而已,剛剛聯絡順發客服幫我找到交易記錄是在2011.4月,沒望了。

只好乖乖裝在外接式硬碟盒裡面好了,

只是重要資料不敢放,當備份碟也不安心,

大概只能拿來當平常錄電視節目的目地碟,要是錄了好一段時間裡面幾百個小時的節目通通不見了也只有小心疼而已。

楼主:
帥~~!!

找到最初的盒子,上面寫的是三年保固。

Seagate官網查詢保固已經查不到最初該序號的記錄了(大概是送修更換後被做廢掉吧)

保固兩年是去年12月底返修時紙盒上面印的,還有希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帥~~!!

找到最初的盒子,上面寫的是三年保固。

裝到外接盒能讀的話,看看要不要救資料
三年保的話就是到2014.4月
問題是"死機"那邊有紀錄購買日期嗎?
如果沒記錄就是已出廠日期計算
雖然硬碟有送修過,但是還是在保固內
所以送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裝到外接盒能讀的話,看看要不要救資料
三年保的話就是到2014.4月
問題是"死機"那邊有紀錄購買日期嗎?

找到了當初購買的外盒,上面有順發蓋的售出日期章,也取得了當初的購買紀錄,除非要發票的話得要找找(這種發票我會另外留下)

回到家檢查硬碟外部標籤並查詢Seagate保固驗證,是2012/11/23賣給聯強,保固到2015/02/23

如果依我的購買日期2011/04/21算三年應該是2014/04/20。

明天要再拿去聯強。

資料是不用救,因為這顆原本就是備份一號碟,只是如果沒有一顆穩定的硬碟做備份,那備份起來也是不安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當初購買的外盒,上面有順發蓋的售出日期章,也取得了當初的購買紀錄,除非要發票的話得要找找(這 ...

那就格式化掉吧
直接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覺大腳真的很耐用,手頭上這顆目前還很正常

我也有一顆好久沒上過電的

网友:
我個人覺得~盡量不要用抽取式ㄉ外接盒或者是一般的外接盒,重點是電源接上去後都不是很穩定,比較容易傷硬體,硬碟要外接的話一定要很注重電源穩定這樣比較好喔^^

楼主:
這次安裝上去的是去年同期換回來的新品,從未使用。約九月十月第二顆2TB又壞掉時才又裝上去的,且沒有再透過抽取匣,且插電時數很低。不過我會注意您的建議,多留意電源的部份。感謝。

楼主:
24號送花蓮的聯強代收點,今天已經通知可以去領取換回的新品了。YA~~~~

网友F:
原來死雞近年來這麼糟糕喔.........
不久前我買了台主機,用了1個多月,500G的硬碟就來個老人痴呆
對BIOS是相應不理...
託人家去換,又剛好遇上資訊展,一拖就又是半個多月了...
比較安慰的是,換回來的是上個月出廠的產品...
看不出來換回來的是不是良品...
希望它是新的...也希望它平穩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來死雞近年來這麼糟糕喔.........
不久前我買了台主機,用了1個多月,500G的硬碟就來個老人痴呆

您可以上Seagate官網查詢該硬碟的保固資訊,就可以知道何時出廠及保固到何時。
需要輸入型號跟序號。
通常換回來的都是新品。
資料備份中......

网友(2014-01-09):
這顆只有1.2G,比現在隨身碟還小...功能可正常喔...

网友:
我們不喜歡韓國人,更不喜歡Samsung...可是人家也曾下過功夫的...

网友:
最早一顆硬碟是Maxtor 340MB的硬碟,剛開始AT Bus...
應該給女王大掃除時丟了...

网友D:
科技真的進步很快阿~當年386電腦有顆50MB的硬碟真不是一個
屌字可以形容的.....現在大賣場隨便一張32GB的記憶卡隨手可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科技真的進步很快阿~當年386電腦有顆50MB的硬碟真不是一個
屌字可以形容的.....現在大賣場隨便一張32GB的記 ...

現在古董級電腦還蠻多人要的咧
286,386,486--工業控制,或是拿來玩骨灰級DOS遊戲
SOCKET 7--改成點歌機(AT電源主機),工業控制
P2,P3,K7--工業控制(限有ISA及RS232介面之主機板),較小主板(MICRO ATX或ITX)還可以拿來拼成POS收銀主機
P4,K8等級以上就不用說了,加大記憶體之後跑PPS影片甚至玩部份不用3D效能的ONLINE GAME都還措措有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現在古董級電腦還蠻多人要的咧
286,386,486--工業控制,或是拿來玩骨灰級DOS遊戲
SOCKET 7--改成點歌機(AT ...

這樣啊~~看樣子被淘汰的是個人電腦市場部分,其他特殊
用途的電腦還繼續使用這些設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