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Optiquest Q19wb 無畫面電源燈亮綠燈持續閃爍

楼主(2013-12-03):
已拆開我有量測過燈管是可以點亮(透過家電測試儀),所以暫時認定是好的,(之前故障是按電源鈕開機,有畫面(正常的畫面)閃一下(約1-2秒有顯示正常)就黑屏了。目前是都沒畫面了,但電源燈有亮綠燈但是會持續閃爍(亮約2秒又滅一直反覆如此)

外觀檢測沒有容爆,但我也換了幾顆下來。
懷疑是電源板(ILPI-025)有問題,另外有發現一個疑點零件位址Q701 外觀疑似燒毀(請問這規格是甚麼我想先換掉它,一般電子材料行是否有賣)
還請各位前輩協助謝謝,或者有前輩有瞭解這款的通病,煩請指教,謝謝。

楼主:
電源板ILPI025正面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正面

楼主:
電源板ILPI-025背面

楼主:
ILPI025_Q701 請問這顆零件的規格是甚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ILPI025_Q701 請問這顆零件的規格是甚麼?

這棵是在3樓照片的左下角吧??

應該跟你說的故障沒多大關係??    那是音效電路的元件!!!

看起來不像故障是有沾到膠!!

网友:
找騎士大 提供的VIEWSONIC 手冊
VG1921wm-2  有電路圖

Q701 PMBT3904

网友:
高壓的部分補焊看看,由其是SMD的元件!

网友:
Q701 PMBT3904(參考第58頁),維修手冊下載:

网友:
先清潔一下,如果三支腳有短路.
連Q703也要換.
那種故障好像 5V 升壓升不起來.

网友:
燈管會亮不代表是好的,用家電測試儀測,要看耐壓值是否正常,每支燈管測得的耐壓值是否相近,

楼主:
eson0724 :4支燈管測得約713都很相近
kf00211  嗯我會先清潔再確認
ciko.ciko  感謝提供手冊
z9g7m0  嗯 我想我應該整個都補焊看看
duncan  謝謝您的回覆
晚點做補強再回覆,感謝各位。

楼主:
補焊後,有畫面 但約兩秒後無畫面了
量電壓發現幾個問題
1.T502 1-5腳位都有15V,7 8無電壓,燈管亮時旁邊的C523(外觀規格顯示15  3KV SEC,移除量沒短路也量不到阻抗??)兩端約有7V 燈滅後0V
2.T501 1-5繳位都有15V,7 8無電壓,燈管亮時旁邊的C506(外觀規格顯示15  3KV SEC,移除量沒短路也量不到阻抗??))兩端約有0V 燈滅後0V
3.CN501 CN502 CN503 CN504(燈管亮起時燈管座為何都量不到電壓奇怪)

楼主:
請問T501 T502如何確定他是好或是壞
上面標示SPW-608(一般電子材料行會有嗎?)

楼主:
今天量測結果,我也有點懷疑燈管是不是也有問題

网友:
(燈管亮起時燈管座為何都量不到電壓奇怪)
???

楼主:
剛剛突然想到把舊的NB筆電面板拿起來測燈管的部分發現問題了
1.面板接在T502這區燈管可以被點亮(約兩秒又滅)
2.面板接在T501這區燈管不亮
所以把重點放在這附近查找發現U501這顆IC異常,上面印的是(9945N M8KAU),量測沒阻抗也沒短路。
等我買零件後再跟大家分享。

楼主:
請參考底下圖檔

网友:
9945應該是電源的PWM IC,樓主您試試上負載後會不會掉電壓,不會的話這顆應該是好的

小弟覺得旁邊那顆16隻腳的是禍首可能性比較高

楼主:
changold2 我有一個疑問就是如果9945沒上件  送電不知道是否會燒其他零件,我手上也沒其他IC可用所以不敢試怕災情擴大,不過因為版子上有另一顆9945可以比對,另一顆那區的燈管是會亮得且量測時有阻值所以兩相比對判定U501這一顆IC應該確定故障的,至於16隻腳位址是IC501 我不確定是否正常,先等9945料到上件再回報各位,感謝~

网友:
你好像測試方式有點怪

1.燈管使用燈管測試器試試看亮度有無異狀, 就你的狀況看, NB的高壓板可拿來試燈管
2.使用原迴路接NB燈管是可以, 但你的狀況應該是要接4支, 否則測試時原異常現像還沒出現, 會先滅燈
3.測高壓板時要接燈管測, 還有應該無法測到燈管側電壓, 因為你的電錶會先燒保險絲
4.聽你的現象說明, 好像是VGA處理板上某個電解電容有問題
以上, 個人經驗^^"

楼主:
不是本科系的我只能旁敲側擊
yctasy:謝謝您得分享,等我SPW-068更換後我會再用同樣的方式確認是否用NB面板這樣測是否有利於分析問題,後來我把電容都換了(拆下來的電容量起來容值都正常不過還是換),除了大電容沒換。

9945 換掉後 有量到阻值了  跟原先量起來不同 另外我也一併把所有電容都換掉 除了大電容沒換 現象 還是開機顯示畫面 約10秒後(之前是2秒後,有撐比較久一點) 無畫面  但電源燈有亮綠燈 (後來我判定 跟其中一顆SPW-068 有關)  我量數據兩相比對阻值只有些微落差(沒有示波器 無法量測波形)  但我有將兩顆SPW-068對調發現 疑似故障得那一組輸出燈管會不亮  所以判定SPW-068故障  等料到再分享

楼主:
1.確定其中一顆SPW-068故障
2.今天找另一台螢幕殺燈管來試兩根都上去,可以持續點亮不熄滅,這證明真的跟燈管有關(以後我可以將這一組燈管當測試用可以省下不少麻煩),所以跟我之前用NB面板測試結果不同,我以為一樣的點亮燈管可以驗證,但卻與事實不符,我推測跟確認負載有關。
3.維修真的要有恆心跟動力(尤其非本科系的很辛苦)。  不過能自己修好可以得到更強大的動力繼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