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KPL-E 不跑碼

楼主(2013-12-04):
5腳  0v mlcc 短路

网友A:
看似簡單,輕描淡寫的維修,事實上需要極強的概念及功力喔~~我之前也修過一張 記憶體供電 ic 沒供電,死活就是找不到故障點,最後還是修廢了~~

网友:
看起來氧化好像蠻嚴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似簡單,輕描淡寫的維修,事實上需要極強的概念及功力喔~~我之前也修過一張 記憶體供電 ic 沒供電,死活就是 ...

有些容值超小的貼片電容混淆
根本不知道是不是短路www

最後只能拿出電容表或是焊下來量\^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