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問題] 技嘉ga8i945gzme-rh 主機板 不開機

楼主(2013-12-04):
各位前輩好
我的電腦開機無嗶嗶聲,也無螢幕
但是風扇都會轉
有將PROWER換過了還是一樣
有將硬碟、記憶體等一一卸下只剩主機板測試還是一樣
有發現幾顆爆的電容也換過了
剩下不知道要怎樣去檢查哪裡壞了
請各位前輩教我如何去檢查主機板哪裡壞了
有圈起來的就是換過的電容
我故意將電源拔掉,這樣看的比較清楚
以上是主機板的圖片

网友:
新來的朋友 ...
本網有許多的分類版區,找不到分類時才放在此區,你的可以放在--電腦主機板維修技術版.

网友:
這片6520及bios容易不良,先查各供電吧

网友:
那區的電容 *3 更換
BIOS 也要刷過

6520 更換
可以用7120 (技嘉看過別版本 用7120)
跟~RT忘記囉 爬文一下

网友:
若沒除錯卡,我想高手們也很難判斷,簡單說CPU有發熱嗎?若有~~刷刷看BIOS,我看IC上沒打點,之前可能就有刷過BIOS,或許再次出錯也可能,若沒有~~如 J大跟 可愛大說的查查看是否6520有問題(橋供電IC),或CPU座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