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黑晶爐、冰箱、筆電之電磁波實測

楼主(2013-12-04):
      不少人為了電磁波的問題購買黑晶爐,它號稱沒有電磁波,不像傳統電磁爐是利用電磁感應加熱,有潛在電磁波對人體的危害。請參考以下彙整之資料。
電磁爐原理解說
(連結)黑晶爐用魯素燈加熱、沒有電磁波

      昨天剛好閒閒沒事,把玩手上的電磁波測試器,忽然發現這個號稱沒有電磁波的黑晶爐卻讓我嚇很大!
      測試時我是站在黑晶爐前方約1~2公尺的地方,另外我也測試了筆電、冰箱,確認這台檢測器的數值是不是快樂錶,還是說特別對電磁波敏感,嘿嘿。果然黑晶爐沒有讓我失望~電磁波居然破表!!!
網路上更詳細的黑晶爐電磁波檢測
黑晶爐測試,由遠到近。單位 mG。
破表(超過200)

冰箱,由遠到近。單位 mG。
背面壓縮機越接近越高。

筆電
鍵盤區域較高
螢幕幾乎沒有
下方接近鍵盤區域數值就飆高
筆電變壓器

這次的測試儀器 Tenmars TM-191
電磁波參考數值

网友A:
跌破眼鏡........真的這麼高喔!!!
可見...電暖器不就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跌破眼鏡........真的這麼高喔!!!
可見...電暖器不就也是....

您可以看我付一篇較專業的測試,嘿嘿~黑晶爐主要電磁波來自它的風扇,電磁波近兩千。
但它也說的沒錯「黑晶爐是用鹵素登加熱,沒有電磁波」,問題是你的風扇有啊~這種宣傳就話中有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可以看我付一篇較專業的測試,嘿嘿~黑晶爐主要電磁波來自它的風扇,電磁波近兩千。
但它也說的沒錯「黑 ...

好看哦
專門工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可以看我付一篇較專業的測試,嘿嘿~黑晶爐主要電磁波來自它的風扇,電磁波近兩千。
但它也說的沒錯「黑 ...

好看哦
專門工具
大大的新工具
恭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可以看我付一篇較專業的測試,嘿嘿~黑晶爐主要電磁波來自它的風扇,電磁波近兩千。
但它也說的沒錯「黑 ...

原來如此~
這種屏極式的馬達怎會漏電磁波漏的那麼誇張啊
考慮把自己用的黑晶爐裡的風扇改裝為CPU用的風扇應該會比較妥當一些~~~
  謝謝Py924大您的專業測試+知識交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如此~
這種屏極式的馬達怎會漏電磁波漏的那麼誇張啊
考慮把自己用的黑晶爐裡的風扇改裝為C ...

手邊有工具就比較想做些不一樣的~~
應該是說我中毒太深了~~痞酷病毒。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看哦
專門工具
大大的新工具

這只是入門款而已啦~沒這麼專業。
倒是那台德科的充電器才是真的專業啊~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586074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只是入門款而已啦~沒這麼專業。
倒是那台德科的充電器才是真的專業啊~
http://bbs.pigoo.com/forum.php ...

希望大大可以提供更多實驗的資料
俺以前貪圖方便輕巧, 就買了下面這個,

後來發現, 被他充過的電池, 不久就壞了, 超過3 -4 顆.

不信邪, 又買了兩顆 NP7-12, 一個用這個充, 另外一個用自己DIY的充電機來充. 最後確認, 這種開關電源的充電機就是搞壞俺的電池的兇手.

反而那個自己DIY的, 只有一個笨重變壓器半波整流加燈泡限流的充了5年都沒壞. 或者兩個12V 45AH串起來用麻聯24V充電機來充, 都好好. 唯獨這樣輕巧的充電機, 就給他搞壞, 一直不得其解. 所以看到大大這個專業的, 很想了解他的實際效能. 害俺的還想改裝24V成為12V來用, 結果是可行性不高, 就放棄了.

网友:
高斯  我記得是磁通量密度大小的測量單位
還可以哪來測 這些東西喔

网友:
不曉得你有沒有測一下吹風機呢 ??

聽說它也是電磁波的產生者 !!!

其實只要有電流通的東西 , 應該或多或少都有電磁波 !!!

說黑晶爐沒有電磁波 , 就覺得怪怪的 !!!

商業宣傳吧 !!!聽聽就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大大可以提供更多實驗的資料
俺以前貪圖方便輕巧, 就買了下面這個,

兄台實驗精神可嘉,只是花了不少冤枉錢~~一分錢一分或,買東西之前還是要先精打細算一下,要不然稍不留意就被「商人、廠商」坑走了。

网友C:
這黑晶爐不曉得有無地線可接出到插座的地線? 若實施接地,電磁波強度不曉得會不會明顯變小,煩請測試解惑,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黑晶爐不曉得有無地線可接出到插座的地線? 若實施接地,電磁波強度不曉得會不會明顯變小,煩請測試解惑, ...

嘿嘿~我這台有接地線喔。因為跟著電源線跑,沒有拍清楚。
但是黑晶爐的電磁波是從風扇來的,我的地線是接在SCR的鋁製散熱板上,應該沒什麼用。
總之離它遠一點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嘿嘿~我這台有接地線喔。因為跟著電源線跑,沒有拍清楚。
但是黑晶爐的電磁波是從風扇來的,我的地線是接 ...

微波爐與略大型烤箱(有風扇型)也有使用此種蔽極式馬達, 那麼"電磁波" 也強囉!? 還是(洩漏)磁場強!?

電磁波(陽光/微波(爐)) 與電磁場(電磁爐) ,如何區分量測到的數值大小對人體的影響? 想問的是: 像電磁爐,
好像只是"磁場"的變化,對銅鍋/鋁鍋完全無加熱現象;即使對鐵鍋,距離稍遠也無法加熱或傳遞能量。
而(黑晶爐)陽光/微波,"電磁場"的變化,卻能長距離傳送能量(熱量),
這兩個東西---電磁波與電(場)磁場,很難具象了解,
敬請指教釐清觀念,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波爐與略大型烤箱(有風扇型)也有使用此種蔽極式馬達, 那麼"電磁波" 也強囉!? 還是(洩漏)磁場強!?

電磁 ...

電磁波的加熱方式在第一樓有連結,這就是為什麼鐵鍋以外的無法產生磁對流(加熱)
黑晶爐雖然底下是兩盞鹵素燈,但是它的奧秘在上面那一塊黑色的玻璃,請看解釋。
黑晶爐加熱原理
內文:
黑晶爐加熱的是一個叫做鹵素燈的加熱源。原理是這樣的:鹵素燈充有
鹵族元素氣體,當燈絲發熱時,鎢原子被蒸發並向管壁方向移動,與鹵素原
子形成鹵化鎢。鹵化鎢因熱流向玻璃管中央,又重新回到被氧化的燈絲上,
由於鹵化鎢很不穩定,其遇熱又會分解成鹵素蒸氣和鎢,鎢在燈絲上沉積下
來,彌補被蒸發掉的部分。我們都知道這時一個節能的時代,雖然說黑晶爐
不挑鍋,但我們可以藉由挑選黑色的鍋子來減少能量的消耗。因為鹵素燈發
出“紅外線”的輻射熱,而黑色是最為能吸收輻射的顏色。以下是黑晶爐的

這樣懂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磁波的加熱方式在第一樓有連結,這就是為什麼鐵鍋以外的無法產生磁對流(加熱)
黑晶爐雖然底下是兩盞 ...

請問"磁鐵"旁邊可以量到數值嗎(單位: mG....) ?  還有地球的地磁?

高斯好像是磁通量的單位! 維基百科提到: 是CGS制中磁感應強度(F=LIB)或磁通量(磁力線/截面積) 的單位..
或許電器的四周空間因蔽級式馬達鐵心構造所導致的洩漏的磁場較大!? 而且是交流變化的磁場,
有磁力線在四周通過的地方. 而被量測到。

一般小功率方形鐵心降壓變壓器的洩漏磁場在空間的散佈,可否撥空量個數據,供參考! 數值相比較,大不大?

電磁波(手機/WIFI基地台)好像是以瓦或mW為單位,
所以,用磁(場)的高斯,mG來代表電磁波(能量)mW,一直不敢盡信,恐已偏蓋全...自駭太過!?

但是(交變)磁場存在的地方還是值得我們注意避免.
人體對於周遭的人為交變磁場,是像銅鍋/鋁鍋"無感通過"??,還是像鐵鍋,(人體是否有些組織? )盡情反抗??抵銷磁通變化。 還是在皮膚就被吸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磁鐵"旁邊可以量到數值嗎(單位: mG....) ?  還有地球的地磁?

高斯好像是磁通量的單位! 維基百科提 ...

磁鐵沒通電,量不到磁場變化的,因為電場產生變化,便會產生磁場,當產生變化的磁場,便會產生電場。這種不斷互相交替場,就是電磁波。
請看這篇文章
地球是 0Hz ,所以沒有電磁波。

网友D:
版主能不能將資料提供給消基會,請他們要Philips公司出來說清楚並召回,最好是讓有買這機器的人免費換新散熱風扇,看來算是功德一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能不能將資料提供給消基會,請他們要Philips公司出來說清楚並召回,最好是讓有買這機器的人免費換新散 ...

這個...算是未爆彈嗎?食用油連環爆,連電器也要給它爆一爆喔?我的偏向是自危,目前還沒有勇氣對抗財團...

网友:
說明書都寫了,這是測試"低頻電磁場",頻寬30~300Hz,磁鐵是固定磁場,當然測試不到,除非你能讓他以30Hz以上速度運動,就可以被此儀表測到,另外還有一種測量固定力的磁力計,通常用於感應地磁或其他恆定磁場
只要有電流變動,就會有低頻電磁場,把該表拿到戶外亭置式變壓器,也可以測量到其洩漏的電磁場,運轉的馬達也會

网友:
雖然測出黑晶爐的風扇會產生大量的電磁波
我們只要遠離它就好了,或者自行更換風扇

透訴到水果記者或消基會,p公司頂多出個面開一下記者會而已
畢竟這並不是廠品本身有瑕疵或設計不良導致
如果到時候p公司提出更專業的儀器測試
搞不好P大會吃官司勒

9樓的 xiaolaba大,可以試試
將電池稍微放電一下,接回有問題的充電器
監控電壓與電流,就會知道是怎樣的原因導致電池損壞

网友E:
沒人證明有害-----------------------有變壓器都有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沒人證明有害-----------------------有變壓器都有吧-----

不只啦....只要有電線的地方都有啦.......
很早以前就有人跑去台北車站踢館了...

後來那個人還跑去清大還是交大踢館........被教授譏笑....竟敢拿幾百元的東西還跟我的千萬設備PK

一個是測電磁場.......千萬元的才真正是測電磁波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只啦....只要有電線的地方都有啦.......
很早以前就有人跑去台北車站踢館了...

原來如此!!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原來如此!!

由於一知半解,請教:
有沒有人能將電場、磁場、集膚效應、電磁波,從頻率的低到高做一個較有具體形象的分析。

還有電磁波接收與發射相關的"天線長度"、電力線的60HZ低頻磁場(或電磁場或電磁波或低頻輻射)做個解說,
例如當60HZ的波長(3*10^8 / 60 = 5000公里) ,若以家中電線長度或台灣南北長度400公里當導線或天線,
這發射的60HZ(如果有的話)電磁波在"不適當" (例如: 半波天線)的導線天線長度,發射的強度該被放大檢視、嚴肅關切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於一知半解,請教:
有沒有人能將電場、磁場、集膚效應、電磁波,從頻率的低到高做一個較有具體形象的 ...

電場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5%A0%B4
磁場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3%81%E5%A0%B4
電磁波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7%A3%81%E6%B3%A2
集膚效應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86%E8%86%9A%E6%95%88%E6%87%89
超低頻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6%85%E4%BD%8E%E9%A0%BB
極低頻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5%B5%E4%BD%8E%E9%A0%BB
電磁波譜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7%A3%81%E6%B3%A2%E8%AD%9C
我現在只知道
電場的生成是因為電荷的移動 電場同時產生了磁場 當電場與磁場同相振盪時電磁波就出來了
所以這三個是有一定關係的  (三角關係)
所以測量磁場可以知道一個關係 但是還不能推說這就是電磁場強度 (只知道一角不能推兩角)
只能算磁場強度
集膚效應是 高頻現象 在電線中有交流電或者交變電磁場時導體內部電流會因電磁場在導體內部產生了渦旋電場 漩渦電場原來的電流相抵消使得電流分布不均勻 跑到表層來了
超低頻 頻段中有我們電力系統使用的60/50HZ 超低頻的範圍是30HZ~300HZ
可以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