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關於電源供應器負載問題

楼主(2013-12-04):
請較一下各位先進
我有一顆200W的準系統電源供應器...與4~5顆的硬碟
現在SATA的硬碟都支援熱拔插...可直接連結電腦
所以200W想當純粹硬碟供電用

請問一下電源供應器接一顆硬碟時
想要在電源供應器不斷電的情形下
在接第2顆或更多時....該如何解決緩衝的問題???
以前在不經意時,直接接了光碟機,結果看到電源供應器沒有熄滅(有接主機),但是即瞬間畫面閃了一下

另外也是類似的問題:
看了2篇自製的假負載
http://bbs.pigoo.com/thread-19918-1-3.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35026-1-1.html

請問一下
當要增加測試瓦數的時候,是否也是直接開開關增加負載?(這樣做的話不會傷害到電源供應器嗎?)
還是是在斷電時增加負載,然後再開電源?

网友:
辛苦了 讓你等了6天

在增加負載時 是直接開開關的
這就跟開燈一樣
你開燈的時候應該不會先關總電源才打開電燈開關之後又去開總電源吧?

這樣做不會傷到電源供應器  就跟開燈不會傷到台電一樣

穩定性問題 可以考慮加電容

楼主:
謝謝 專炸元件 大大的解說

那再問一下
電容接的位置是:
1.供電--->開關--->電容--->載體
還是
2.供電--->電容--->開關--->載體

另外電感(穩流)是否要接?

抱歉比較晚回應
這幾天在拍PC3000的套件
程式控制電源開關....很有趣
拍照完再貼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