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換北橋會影響到無線網卡嗎??

楼主(2013-12-04):
不好意思
我有一台hp tx2506u更換完北橋後
無線網卡都抓不到
硬體裝置管理員也都沒有
換了幾張網卡一樣如此
我想請問一下更換北橋跟無線網卡抓不到有關係嗎??
是換到有問題的北橋還是那又是另一種故障情況??
麻煩路過大大解答一下~
謝謝~

网友A:
是北橋問題,你重做看看或許沒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北橋問題,你重做看看或許沒焊好

感謝大大的回復
我再拿一棵新的北橋換換看
另外再問一下
我有想到這台之前有刷過BIOS
無線網卡抓不到跟刷BIOS有關係嗎?
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提供這一台原始出廠的的BIOS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復
我再拿一棵新的北橋換換看
另外再問一下

電腦右下腳有無線開關?是不是沒開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腦右下腳有無線開關?是不是沒開啟

感謝大大提供及回應
右下方的開關有開
但都只是開啟藍芽
裝原廠的驅動程式也一樣
裝置管理員裡完全沒有無線網卡的裝置
就如同網卡被拔除的情況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及回應
右下方的開關有開
但都只是開啟藍芽

你這台不會是工程機吧,
之前遇過一台工程板也有這問題,
因為有工程跳線所以就沒花時間查線路,直接換板處理。
你刷bios之前記得先備份

楼主:
多謝各大大指點
問題解決了
刷過bios後情況一樣
我把北橋晶片重植後就ok了
一切正常了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謝各大大指點
問題解決了
刷過bios後情況一樣

所以一開始的問題就是北橋沒焊好嘛,
白花時間測試了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一開始的問題就是北橋沒焊好嘛,
白花時間測試了

感謝大大的指導
小弟會把所花的時間當成經驗
下次遇到就知道怎麼處理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