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p43td主機板換記憶體不開機

楼主(2013-12-04):
ASUS P5P43TD主機板換記憶體不開機原先是用創見DDR3 1333 1G 2顆
屁股癢想說改金士頓DDR3 1333 4G 2顆結果不能開機@@"........
請問各位先進要如何處置
還是要更改BIOS

网友A:
只用一條記憶體先測開機試試....
還是不行的話,BIOS重刷,刷比較新的版本再試試~
記憶體是說一條或說一支...."2顆"是....??芭樂嗎!?

楼主:
哈哈拍謝啦先去試看看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用一條記憶體先測開機試試....
還是不行的話,BIOS重刷,刷比較新的版本再試試~
記憶體是說一條或說一支... ...

看到這記憶體的單位,我就想到上星期,跟公司採購開請購單時
我要購買記憶體,我單位打『條』,被採購酸
採購:記憶體的單位是『條』??
我:是呀
採購:好好笑唷,那你買電腦主機時也會用條嗎??記憶體要用『個』吧,用條好奇怪唷
我:(=_=||||,心裡os,那我請購電腦主機時打『個』就不會怪嗎??)

网友:
記憶體的單位?

當你買的是DRAM"顆粒"時.........當然是算...顆

當你買的是記憶體模組時....單位是條

网友:
擴充容量為4GB卻抓不到?

裝一條模組時可以嗎??

我猜...
1.記憶體插槽金屬接點有氧化物....清理一下,用錶筆劃劃
2.相容性問題...這得換條模組

网友:
用雙面都有顆粒的試看看

前幾天修這張板子, 還不是很確定, 至少測8G, 4G單面都有跑碼不開機

市面上好像只剩"正創見" 有雙面的4G記憶體, 參考看看

楼主:
結果查說明書只支援2G 2支 4G的還要求某些晶片
打去客服還要我去查官網.......無言......
華碩品質再也不堅若盤石了
本想屁股癢一下現在卻踢到鐵板
只好去找4支2G的
不過還是感謝各為版大大力協助
:'(:'(:'(:'(:'(

网友:
引用 楼主:
結果查說明書只支援2G 2支 4G的還要求某些晶片
打去客服還要我去查官網.......無言......
華碩品質再也不堅 ...

那代表主機板可能沒按照晶片組規格生產....

例如沒支援該頻率的用超頻做.....支援4BANK兩條插槽的變成四插槽
導致使用要求變嚴苛..

网友:
早期的印象intel
有的DDR3只支援雙面4G(每面2G
不支援單面4G
G41就是這樣
至於H5X系列太稀有了,沒機會試.....

楼主:
很不幸我買的就是單面4G......
沒辦法支援

网友B:
每個世代好像都會有這種過渡型號出現
我手上一臺775的Acer主機板只吃單面DDR2 1G,雙面只吃DDR2 1G以下
先前還很開心的買了二條2G的來插,怎麼插都有問題不然就是顯示的G數不足
查了原廠資料才知道,只吃單面1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個世代好像都會有這種過渡型號出現
我手上一臺775的Acer主機板只吃單面DDR2 1G,雙面只吃DDR2 1G以下
先 ...

因為廠商不見得會按照晶片組原始規格設計主機板...

不一定純粹是顆粒容量支援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