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DTL-742E500液晶電視這偏光膜變質對吧

楼主(2013-12-05):
幾2~3天 無聊跑去~回收場看電腦零件

又敗家了這台 CHIMEI DTL-742E500

當時看到外觀還新新的感覺~面板好像也沒破

就插電測試  看起來~好像是偏光膜的問題~就隨便問了老闆 這台怎賣

老闆: 500就好~~ (心想平常跟他收購32寸就要賣我1000)

怎這台說500就好  (這時心裡又想說~該不會老闆認為面板破掉了)

所以~~就在給他敗家下去

回來問題點..我想請教偶像中...的前輩們

這台面板偏光膜外觀看起來~無感覺變質~摸起來~也都正常

問題:1
哪是不是可以判斷~只有內膜變質?? (因想買偏光膜.在想是不是要內外一起買?? 怕只買內膜換完後還需再買一次外膜)

問題:2
偏光膜大陸製 跟台灣製 有差別嗎?? 會差粉多嗎?? 差在哪??

問題:3
是現在去回收場買~液晶電視現在價位是變粉底嗎??(因為一直搞不懂32吋前2個月去買還是1000 前2天去買42怎變500)

抱歉~~我問題太多@@請見諒

順便請問台南市有哪位大大有 TSUMV59XU 電視公板 搖控器 可借我測試一下 擺在一旁的電視 前陣子 買的V59改機改到一半
結果~跑去開刀~外加這陣子~有人來家打牌~就把東西清出房間外~這陣子有空要在搞搞看時發現搖控器躲起來了
因為本來測試 還是可開機 現在沒搖控也沒辦法開機 測試 案件 KO 也沒辦法打開

剛剛又發現一個重要問題 怎沒有貼圖這選單了 ??? 是WIN 7的關係嗎???

怎第一張圖~越看越像一個豬頭~_~

网友A:
換瀏覽器試試 Javascript 有瀏覽器相容性問題 可能你是用IE10開也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瀏覽器試試 Javascript 有瀏覽器相容性問題 可能你是用IE10開也不一定

fakedeireas前輩 : 謝謝 我試試看

再次感謝~你~~可以了 果然是IE的問題

网友B:
可能是最近新品LCD電視的價格有降低的現象,所以回收品也降價求售。。。。
畢竟電子產品放久了只會變便宜。

偏光膜壞掉賣500還不如買面板好的1000。。。。。就算偏光膜很便宜還是很費工,況且偏光膜並不便宜。。。。

(其他東西都是好的,500元其實也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最近新品LCD電視的價格有降低的現象,所以回收品也降價求售。。。。
畢竟電子產品放久了只會變便宜。 ...

之前買過粉多次 因為當場測試 無電源 或是無背光
就買~而也因這樣粉多次買到偏光模變資~面板亮線.面板破...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買過粉多次 因為當場測試 無電源 或是無背光
就買~而也因這樣粉多次買到偏光模變資~面板亮線.面板破. ...

真是經驗之談!!!

想靠維修來賺錢,其實維修賺到錢是排第二的,排第一的是賺到頭痛n_087|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買過粉多次 因為當場測試 無電源 或是無背光
就買~而也因這樣粉多次買到偏光模變資~面板亮線.面板破. ...

我也買過亮線、白蟻窩的面板 拆一拆丟了 ~_~

网友C:
還可以當場試機喔?

那家回收場老闆真好n_167|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可以當場試機喔?

那家回收場老闆真好

台南市 要說好不好? 我不知道怎說
都一直想把東西抬高價錢

网友:
500應該算是值得了吧

网友:
真好還可以試機,我們這裡不能試機的,上星期去一家居然還說現在漲價了喔,本來600變7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fakedeireas前輩 : 謝謝 我試試看

再次感謝~你~~可以了 果然是IE的問題

荒神大;請問 (這台面板偏光膜外觀看起來~無感覺變質~摸起來~也都正常)換好了嗎?
           請問是內膜變質, 還是外膜變質

网友:
是裡頭的喲

网友:
好像連回收的價錢都變低了喔~
我之前丟回收的電視有150元
現在剩100元,不知道是不是我都把板子拆光光的原因
被老闆(點油作記號了)台語

楼主(2014-01-22):
引用 网友D:
荒神大;請問 (這台面板偏光膜外觀看起來~無感覺變質~摸起來~也都正常)換好了嗎?
           請問是內膜 ...

正一大   是內膜 今天剛好有空拆起來也確定是內膜

网友:
如果考量到內外膜使用時間相近,是可以考慮一起換掉一勞永逸

网友:
我也有看到豬頭...

网友:
回收場真好賺.收100賣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一大   是內膜 今天剛好有空拆起來也確定是內膜

荒神大 ; 感謝 ,因為我也遇到同樣的問題,不知是內膜變質, 還是外膜變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