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視器鏡頭要如何拆解...

楼主(2013-12-05):
請問...
這種監視器鏡頭要怎麼拆?

网友A:
小弟沒猜錯的話,樓主您少拍的那個方向應該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沒猜錯的話,樓主您少拍的那個方向應該有答案

您是說這個嗎?

如果是,好像也要有特殊工具才能開

六角螺絲只是用來固定線而已

网友:
這種鏡頭...大部分應該都是鋁製外殼.....

拆卸的方法...通常是....從前面的鏡頭....開始拆

銀色鋁殼有"車牙"....黑色外殼直接用旋轉方式"鎖緊".....

如果鎖太緊轉不開....稍微輕輕敲一下....應該就可以打開!!!....

网友:
沒錯!~從鏡頭那邊拆~~~~打開後鏡頭模組與桶身分開

旋開它~~拿拆汽車機油濾心的工具試試看

网友B:
這麼好的設計,不知大大是否拆下來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麼好的設計,不知大大是否拆下來了呢~

還在找工具拆中...

网友:
在鏡頭前外面一圈用吹風機吹一吹熱了就可以旋轉開了,因為旋轉的紋路有用熱膠黏住

网友:
拆過經驗是先拆線固定螺帽再將後蓋反時針轉,內臟由此大開口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