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菊水149-10A高壓數字電壓表維修(已完修)

楼主(2013-12-05):
量測範圍:AC/DC 10KV
故障: LED顯示幕全顯示0000,無法為輸入變化
檢查步驟:推測電路最前頭應有串聯高壓電阻作為分壓用,直接跳過此零件,直接在電路板的輸入測試小電壓,發先顯示器會成比例變動,懷疑是高壓電阻故障,此零件因不易購得,先上掏寶求救,又因尺寸關係,只能訂製(最少10顆,價格還好).以下為實際維修過程,請參考.
使用一般電表測試燈管電壓常會因電壓超過電表滿刻度量程,或造成額外(電流)負載,使高壓板發生保護而關閉高壓輸出.
目前還剩儀器本體的校正工作未完成,待明日再接上FLUKE5500A校正器後,若功能正常,便可送還客戶了.
補上儀器內部校正步驟:
使用儀校設備為FLUKE5500A及HP3458A
儀器調校前有數值偏差情形(參見下方圖示)
儀器調校後數值偏差已明顯修正(參見下方圖示)
DCV/ACV調校位置示意圖參見下方圖示)

网友:
更換高壓電阻後, 那個白色管套會裝回吧!?
我想它對隔濕氣灰塵, 有幫助.

网友A:
ciko.大
FLUKE 5500A 這種神器你也有改天秀個校正來看看
順便請問你有 FLUKE&Philips pm 3092 的FLASH ROM 的image檔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ko.大
FLUKE 5500A 這種神器你也有改天秀個校正來看看
順便請問你有 FLUKE&Philips pm 3092 的FLASH ROM  ...

1.P大好,FLUKE5500A與HP3458A是儀校實驗室的基本配備,所以一定要具備,才有辦法做儀校的生意.明日有機會的話,再將此儀校過程PO上.
2.另你要的" FLUKE&Philips pm 3092 的FLASH ROM 的image檔",我也沒有,恐無法幫忙,要不直接問品客科技是否可提供?

网友A:
引用 楼主:
1.P大好,FLUKE5500A與HP3458A是儀校實驗室的基本配備,所以一定要具備,才有辦法做儀校的生意.明日有機會的 ...

ciko.大
這兩台就價值不菲了
我還是5100B慢慢走好了
沒關係謝謝你FLASH ROM 我慢慢找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ko.大
這兩台就價值不菲了
我還是5100B慢慢走好了

可以告之3092的故障情形?該維修單位說此ROM從未故障過,確定是此問題?

网友:
大大厲害喔..
俺去台北市時好像看經過大大的店面
請問是在西寧市場附近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告之3092的故障情形?該維修單位說此ROM從未故障過,確定是此問題?

ciko.大
這台的FLASH ROM 故障的原因
機器開機無掃描線調整 INTENSITY會出現掃描線
但在按AUTO量測掃描線又會不見
所以個人覺得 INTENSITY數據跑掉
所以想對內部數據調整
剛開始要校正時 按機器內定KEY WORD 32415 密碼無效
按機器按鍵查看內部  INFO 發現FLS 顯示******無數據
拔下用燒錄機讀數據出現錯誤無法讀取. 故初步判斷FLASH ROM 故障

順便請問3458A你是自校還是送出校正

楼主:
5500及3458因需認證追溯,所以須送外校.3092的問題我再找時間幫你問問.

网友:
引用 楼主:
5500及3458因需認證追溯,所以須送外校.3092的問題我再找時間幫你問問.

送校一次費用大慨都多少是送HP原廠嗎?
3902不管有無成與否都先說聲謝謝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