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焊0.5mm腳距元件的技巧

楼主(2013-12-05):
手上有的工具就
舊款 goot tq95
和新買的 TQ-77RT-SB http://www.eclife.com.tw/product/brand/moreinfo.aspx?cno=28064

目前的作法是
1.烙鐵頭吃錫
2.對PCB板劃來劃去讓接點吃錫(薄薄一些)
3.上元件,左手拿工具壓著
4.烙鐵加熱其中一腳(角),讓腳與點焊在一起
5.轉個身,喬正,再焊上另一腳(角)
6.再回焊剛才第一腳,壓更平,回焊第二腳,壓平
7.把其它腳加熱,與接點的錫加熱,焊在一起

這時候如果錫不夠,就冏了,再讓烙鐵頭吃錫,通常會太多
補到板子上都會太多,變成一坨 =口=|||

就…還仍不順手中
就現有的工具可行嗎?
添購新工具是可接受的選項
吸錫線?

网友:
個人的作法,太多的部份補個免洗助焊劑,再拿吸錫線吸掉。

网友:
好的助焊劑很重要!補錫時流動性很好,會減少錫橋的發生,老大那裏就有很好的助焊劑......

网友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9FC9fAlfQE
約16:20 開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uiroWBkdFY

1.買好的FLUX(助焊劑) 增加焊接時 流動性 (錫條品牌有的差很多)
2.Layout pad 與 PIN 腳 要同時加熱
3.國外 喜歡用 馬蹄型 或 有點扁平型 頭 增加拉焊吸錫面積
  尖型頭 接觸角度 要會用
  看過 生產線上 只用刀型頭  用得嚇嚇叫 給他尖型頭 不會用
4.要常練習
  生產線 有個師父帶新人 都是
  找廢DVD player or 光碟機  最好QFP 208PIN 這種
  每天拆 焊回去  練10遍   一個禮拜就上生產線了 (不及格回家吃自己)

5.吸錫線 通常收尾用
http://store.curiousinventor.com ... ount_Soldering/QFP/

网友B:
我記得,我以前焊tssop48的flah芯片時,
是全部腳上錫,然後拖焊,
再來使用地心引力,把多餘的錫集中在某一隻腳之後,
再來慢慢的一隻腳一隻腳修飾。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9FC9fAlfQE
約16:20 開始

影片都看完了

流動性差很多
年末…找理由添購機絲頭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記得,我以前焊tssop48的flah芯片時,
是全部腳上錫,然後拖焊,
再來使用地心引力,把多餘的錫集中在某 ...

過多的錫,我很怕跑到腳後ic下面,很難處理
遇到這種狀況,我就把ic拔起來,熱一熱清一清,再焊上
好死不死在後面給我形成"錫橋"

用地心引力?
那全部的腳都要一直加熱囉?
很顯然的,以目前的機絲辦不到,給謝您給我添購機絲的理由:p

网友:
引用 楼主:
過多的錫,我很怕跑到腳後ic下面,很難處理
遇到這種狀況,我就把ic拔起來,熱一熱清一清,再焊上
好死不 ...

是啊,好的助焊劑對錫的流動真的有差的啦!
使用地心引力,對於TQ95來說,的確是比較辛苦一點,要保持恆溫,
板子放接近垂直的角度,加上助焊劑,加上恆溫烙鐵,
就有可能減少錫橋的產生!

所以,要玩smd,真的要一點工具啊!
來,學姐有賣恆溫烙鐵,windata兄,有沒有考慮要來一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過多的錫,我很怕跑到腳後ic下面,很難處理
遇到這種狀況,我就把ic拔起來,熱一熱清一清,再焊上
好死不 ...
過多的錫,我很怕跑到腳後ic下面,很難處理
遇到這種狀況,我就把ic拔起來,熱一熱清一清,再焊上
好死不死在後面給我形成"錫橋"

後面給我形成"錫橋"...好像不太會發生這種事情吧..

照你這樣玩...要焊很久吧...而且IC很容易讓你玩死掉!!

一般都只是用刀頭...上面有銲錫....然後拖焊就好了...

多的錫就用吸錫線吸走.....不好吸就加多一點錫再吸.......
毛細作用牽引...不太可能發生在背後架橋處理不了的問題!!

网友B:
嗯,我就自已遇過錫躲在芯片後面變成錫橋的狀況,
烙鐵不夠熱,錫和助焊劑加太多,就發生了,
只好,全部吸掉清潔後,再來一次!

网友:
有不要的RAM的話可以拿來做練習,相信會有進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就自已遇過錫躲在芯片後面變成錫橋的狀況,
烙鐵不夠熱,錫和助焊劑加太多,就發生了,
只好,全部吸 ...
只好,全部吸掉清潔後,再來一次!

吸掉之後,再來一次???

錫吸掉之後...應該就是完成才對呀??? 吸完錫後,IC接腳跟銅箔之間其實還是有錫黏合的,夠導通了....
若再上錫補焊一次,對技術差的人不就無限循環

网友:
這種細腳距晶片用尖頭烙鐵並不好焊,我是用ERSA micro tool配拉焊專用烙鐵頭,焊0.5腳距QFP還算輕鬆愉快。

拉焊專用烙鐵頭前端是斜面的,而且有個小凹槽可以容納焊錫,拉焊時利用凹槽內鎔錫的內聚力讓焊錫只會被吸下去而不會整團掉下去,整修焊點時也可以利用這內聚力將過多焊錫拉到烙鐵頭來。

网友:
小弟是頭戴式放大鏡加照明,配合其抖無比的雙手,外帶恢矇的眼力,配合刀頭烙鐵與SMD專用錫絲加助焊劑,一根一根的玩。
僅供參考,瞎了與我無關,
但我是這麼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後面給我形成"錫橋"...好像不太會發生這種事情吧..

照你這樣玩...要焊很久吧...而且IC很容易讓你玩死掉 ...

以前ic比較寬,而接點很長,所以在腳後面還有一段蠻長的有pcb接點
擺的位置不好,加上錫上太大坨,就會前後都有錫和一堆腳黏在一起

看到這個大家的說法,我目前還缺…

1.刀頭 or 馬蹄鐵頭
2.吸錫線
3.更好的助焊劑
4.錫線應該用更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ic比較寬,而接點很長,所以在腳後面還有一段蠻長的有pcb接點
擺的位置不好,加上錫上太大坨,就會前 ...

今天無聊把壞的隨身碟上的記憶體給請下來了 !!

然後焊到另一個隨身碟上 , 本來用熱風槍用了半天弄不下來 !!(功夫太差)

就用雙烙鐵滿錫的方法取下 , 然後沾滿鍚的 pin 腳加熱

讓錫熔化 ~~ 瞬間抖一下手 , 錫就自動的掉光了 !!!

接著焊上另一個隋身碟 , 腳距太密還是會有黏錫的情形 !!

不過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 我也沒有吸錫線 !!

直接拿一般的電線(花線) , 抽出兩條銅絲沾上焊油 !!

將銅絲置於黏錫的pin腳上 , 用烙鐵加熱一下 !!

所有的黏錫就會立刻附著在銅絲上了 !!

网友:
銅絲沾焊油這個強,學到梅角了。 哈哈

网友:
用斜口的电烙铁比较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