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手機電池做成行動電源

楼主(2013-12-05):
小弟上網查了許多,似乎有許多大大會將舊手機電池跟市售行動電源作DIY改成
跟舊手機電池合成的行動電源

雖然看到許多diy的產品
但不知道市面上是否有這樣的設計,把以前不用的手機電池(我想大家應該很多吧)把它拿來用成行動電源呢?

例如有一個適合各個品牌的手機電池規格的盒子,然後把不用的手機電池放進去,
然後可以轉換成現在USB充電的電源或者是充電!!

因為大部分的手機電池都是3.7v規格的
雖然電流量不一
但是應該是可以做成的吧?

還是這樣的設計會有問題呢?
小弟孤陋寡聞,不知道版上的大大們可以為我解惑一下嗎?

PS.因為小弟不知道是放在這邊好,還是新手上路好,所以在聊天版跟大家喝茶討論囉n_167|

网友A:
手機電池是鋰聚,就是會爆炸的那一種,保護不當,就死了
因為好做,所以都是為了縮小體積,做成扁方型

鋰離子,LiFe,都不會爆,通常做成筒狀

建議挑體質接近、類似的並聯,放電特性才接近

网友B:
IWAP的不就有相關產品? 找iwap這各關鍵字有很多
但是電池穩定性我覺得還要考慮,我總覺得不小心碰到會鬆掉

另外就是,不曉得這各有沒有新產品,還是都是前兩年的庫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WAP的不就有相關產品? 找iwap這各關鍵字有很多
但是電池穩定性我覺得還要考慮,我總覺得不小心碰到會鬆掉

IWAP的中有類似的產品:【IWAP】萬用型抽取式行動電源
但是沒有提供多個舊電池的行動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機電池是鋰聚,就是會爆炸的那一種,保護不當,就死了
因為好做,所以都是為了縮小體積,做成扁方型

windata大大
若是電池單顆充不會膨脹的話
是不是就有可能做成不同種類的手機鋰聚電池並聯如18650的方式做出行動電源呢?
因為小弟在想保護電路是不是可以直接在轉接電源那塊版上作(就是一般行動電源的輸出輸入版)
還是這樣還是會有問題呢?
(好像手機電池上也會有一個保護電路板)
想說這樣會不會有兩層保護,但是轉換功率也許就會降低許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ata大大
若是電池單顆充不會膨脹的話
是不是就有可能做成不同種類的手機鋰聚電池並聯如18650的方式做 ...

是不是就有可能做成不同種類的手機鋰聚電池並聯如18650的方式做出行動電源呢?
可以
直接利用電池單元上的引出極來接線就好

因為小弟在想保護電路是不是可以直接在轉接電源那塊版?
可以 市面上的行動電源就是這樣
保護電路跟其他功能是做在同一塊PCB上的

雙保護 對效率影響不大 但是浪費零件

网友:
實際上的問題是“手機電池容量太小了”.

現在一些高階新手機電池容量才3千多mah

若是舊手機可能才1千多、非智慧型手機往往不到1千

而且各家各機種又不一樣

還是搞18650來的實際

网友:
手機電池容量小,放電能力也弱
行電電源大多數採用升壓設計
所以相對的吃電流會較兇

還是找大容量的鋰電池來玩吧

至於保護版,目前台灣看到的保護點設很高
幾乎都臨界值在跑,所以光靠保護板保護
電池死很快
串連兩塊保護版->沒意義,增加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