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白豆腐(iphone旅充頭)為什麼那麼貴?

楼主(2013-12-05):
最近應該有很多大大注意到旅充頭這個東西

可是上網看的話即使同規格、價格差異也很大

以目前數量最多的白豆腐(iphone旅充頭)來說、從34拾元到34百都有

到底差別在那裡、我用USB簡易電壓電流表來做一個測試

上圖中 A為原廠A1265版  B為原廠A1385版  C為X廠1A版  D為X廠一般版

這裡主要是介紹USB簡易電壓電流表的應用

若是對於原廠白豆腐想要有更多瞭解的人可以到這裡看看、這位賣家的部落格寫的很詳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129679036

空載測試

滿載測試

1A+版電壓電流跳動很大

一般版1A推不動

0.75A、降至2.8V

改為0.4A

過載測試(A)

1.4A.....GG了!

同場加映.......傳輸線對充電電流的影響

网友A:
所以,還是一分錢一分貨啊~

网友:
聽說物流是置換山寨的管道之一
所以原廠附的可能是山寨
山寨賣的可能是原廠

只是這樣到底賺在哪......

网友:
真詳細的測試~   超優的~

网友B:
在下用原廠貨充行動電源時,遇到電流較大的狀況,原廠的會過熱之後跳保護.山寨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下用原廠貨充行動電源時,遇到電流較大的狀況,原廠的會過熱之後跳保護.山寨的就不知道了.... ...

我曾經遇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山寨版

充到充電器外殼都融了一塊n_147|

网友:
用一張表格會更容易看。。。

网友:
雜牌行動電源遇到高負載下,輸出電壓會異常飄高
但在小電流狀態下,電壓會很穩定

网友(2014-01-08):
引用 网友A:
所以,還是一分錢一分貨啊~

同意此說

网友:
如果只是電壓電流的差異那還算小事, 頂多充不飽或不能充, 倒霉一點燒機器...

真正怕的是因為這類產品體積小內部空間有限, 很多安全間距要求跟安規元件都省掉了,
一個不小心會發生火災, 嚴重一點會出人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