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冰箱不冷 東元冰箱不冷(已解決)

楼主(2013-12-05):
東元冰箱,前兩天覺得壓縮機頻繁啟動,今天發覺全部退冰,門一關 風扇就啟動,壓縮機熱熱的沒動作,請問是什麼為題ㄋ?

网友:
壓縮機起動器.

网友:
有可能漏冷媒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合適!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00&highlight=%E6%9D%B1%E5%85%83%E ...

檢查過外觀很正常拆下來看也很新,電容器外觀也很漂亮,冰箱外殼不熱了,有關係嗎
只買五年就修2次了,大陸的零件真爛,以前用過兩台都沒壞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檢查過外觀很正常拆下來看也很新,電容器外觀也很漂亮,冰箱外殼不熱了,有關係嗎
只買五年就修2次了,大陸的 ...

壓縮機熱熱的->先搞清楚原因
正常壓縮機有運轉,外殼不熱
有可能是漏冷媒

建議將型號與照片po上來,不然隔空抓藥也不是辦法

楼主:
謝謝各位的指導,是啟動器出了問題,已完修謝謝熱心幫忙

网友B:
恭喜完修~
但標題是不是也該標註"已完修"呢?

楼主:
RE: 求助 冰箱不冷(已完修)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但標題是不是也該標註"已完修"呢?

試了很久,終於加上完修,不知道對不對
標題還是沒改,不知如何下手改

网友:
更改標題加注 東元冰箱不冷(已解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指導,是啟動器出了問題,已完修謝謝熱心幫忙

恭喜樓主,請問您舊的啟動器拆開有異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樓主,請問您舊的啟動器拆開有異常嗎

外觀很漂亮,拆開裡面的 PTC 碎了,不知是用力拆時碰到還是怎樣,我所用過的冰箱沒有一台是用壞的(沒維修過),都是換大台時都丟掉的,這一台東元3門的第2年換溫控,第4年換啟動器,現在的東西越做越偷材料,就像以前排油煙機機身不銹鋼(430)式0.6mm~0.8mm,現在0.4~0.5mm,熱水器水箱(銅板)也越來越薄。

网友:
不然廠商要賺甚麼!

网友:
謝謝分享經驗,冰箱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