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筆電型號A8S 無法開機

楼主(2013-12-05):
想請問一下小弟有華碩筆電A8S 無法開機,插上變壓器後,變壓器上的LED燈會一直閃爍,直接用電錶量變壓器有輸出19V,也借了一顆正在服役相同之變壓器測試,插上後狀況一樣,變壓器上的LED燈會一直閃爍,爬文得知可能哪裡有短路
好不容易拆下主機板,但是量不到19V,麻煩大大教導一下

型號

型號

插電後用三用電錶量測紅色圈起來地方,沒有19V,WHY?
是那個座有問題嗎?請大大指教一下。
感謝

网友:
19v短路了.所以變壓器斷電保護.量不到主機板輸入端電壓.請先找到短路點(主機板)

楼主:
Dear 大大們,剛剛使用觸摸法被燙到了,被下圖裡藍色框那兩顆IC燙到,請問一下是那兩顆的問題嗎?

在請教一下附圖的 TPC8107 是什麼高雄哪裡可以買到或者可以從哪裡拆到?

想說明天去公司找看看有沒有報廢的電源供應器,看看有沒有的拆。

麻煩大大們撥空指導一下。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Dear 大大們,剛剛使用觸摸法被燙到了,被下圖裡藍色框那兩顆IC燙到,請問一下是那兩顆的問題嗎?

P-CH MOSFET,自行上網查一下就有了.

网友:
大部分不是那兩顆的問題喔,那地方做隔離,如果後端的WIN短路也會造成負載過重發燙喔,如過是我會先用電錶量後端有無短路

网友:
我處理過一台,通常是主板有短路現象,固障也是貼片電容出包較多,您的MOS手觸有高溫,應該換掉MOS, 此外還需檢查其他貼片元件,不然新MOS再燒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A:
這問題應該不難解決.....你拍的那幾張照片,都不是故障點

PS:有短路現象,就不要再插變壓器去試..以免災情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問題應該不難解決.....你拍的那幾張照片,都不是故障點

PS:有短路現象,就不要再插變壓器去試..以免災情擴 ...

Dear john_avatar
我附上整塊板子的圖,請問可能是那邊的問題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Dear john_avatar
我附上整塊板子的圖,請問可能是那邊的問題感謝

短路要靠電表去測量,很難直接說哪裡故障,
電容和mos量量看

网友:
同#9 ayu大所說...不確定是哪顆電容或mos掛掉,拿起你的三用電表去找出來...
怎麼找??找耐電壓19V以上的smd電容及钽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Dear john_avatar
我附上整塊板子的圖,請問可能是那邊的問題感謝

這樣的問法好像在求魚吃?????

要知道,東西在你手上,怎麼修要靠自己,網上先進只能給你方向,

我也一堆放在旁邊的,還沒法處理,就是功力不足、工具不足,

所以說專業有專業的本事與工具,想學就必須自己找答案嚕???  這我就幫不上忙了??

短路點的測量,簡單就是用BB檔,先找出元件上每個腳位對地導通的狀況是否正常,
不該通的,測到會通,那就是有短路嚕!!  其他在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Dear john_avatar
我附上整塊板子的圖,請問可能是那邊的問題感謝

進入保護就如同樓上幾位大大說的,有短路,如果先進能看著圖就"直接指出短路點",那就是"神"了。

建議你,如果你要練功,拿著三用電表慢慢循著線路找。

如果你急著用它,直接送給會修人的請他們報價,應該是最快的捷徑。

网友:
阿水大的名言.....最喜歡這種故障了

网友B:
我剛剛才弄好一片一樣的問題,上變壓器LED燈會一直閃爍
請參考-港都狼仔-先進這篇 [Asus] ASUS M5200AE 華碩筆記型電腦無法過電維修
下圖是我剛剛修好的

這顆壞了(我用港都狼仔大的方法找到的@@)
其實小弟也不太會使用電表測量,不過我老大最近一直叫我去學
我也打算找住桃園的一起交流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剛剛才弄好一片一樣的問題,上變壓器LED燈會一直閃爍
請參考-港都狼仔-先進這篇 [Asus] ASUS M5200AE 華碩 ...

Dear 大大
想請問一下你是如何找到那一顆電容呢?
可以再說明更清楚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Dear 大大
想請問一下你是如何找到那一顆電容呢?
可以再說明更清楚嗎?

19V 4.74A<<華碩一般都19V
我找低V 高A 接他會發燙,高一點會燒掉

网友:
我把可能會短路的地方用紅線框起來.檢查重點為
1.打對地阻值
2.先查找黑色的钽質電容.看看側面有無裂開.聞一聞.精神百倍(如果有聞到焦味.當然精神百倍.因為故障點也許就找到了)

网友:
您好:
如果是電容故障,用放大鏡找裂開之電容即是故障,遇過非常多部這個問題,用放大鏡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