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奇美CMV 221A問題

楼主(2013-12-06):
請問各位前輩,小弟的奇美CMV 221A本來無電源,更換所有電容後螢幕顯示----無訊號輸入。

是否AD出問題 ? 還請哪位前輩指教一二,是否要更換AD,謝謝。

試過奇美液晶螢幕工程模式(工廠模式)好幾次,依然無法進入。
1.關掉電源
2.一起按住亮度及對比調整鈕
3.啟動電源
4.螢幕會自動開機
5.按MENU即可進入工程模式---------為什麼??

网友A:
第一句  最後,   請問您有給訊號源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句  最後,   請問您有給訊號源嗎?

有................

网友B:
有可能MCU程序遺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MCU程序遺失了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請問甚麼是MCU程序,如何解決,謝謝。

网友:
如果用猜的 我想... PI版控制背光 有看到無訊號輸入 表示背光正常 除非它亮一下變黑
應該就是往AD方面查嚕~ 另外送入訊號最好是PC先關機 接上螢幕後再開機 比較準
有些電腦直接開機不接螢幕的話 會無訊號送出~

還有看一下版規 有圖跟詳細說明 大家也比較好指點問題 用猜的 會有點像瞎子摸象
各位痞友們都很熱意幫忙 但您自已也要給大家一個方向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