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Compaq CQ-45的IC零件

楼主(2013-12-06):
各位大大,Compaq CQ-45的IC(編號: PC109)零件已燒毀無法辨識,求板上大大誰有這片主板,可否查看一下,謝謝!

网友:
ao4710
30V N-Channel MOSFET

网友:
國外論壇: 這顆編號是PQ103 還有一顆編號PQ101  皆用同一顆料 AMˋ4835

http://pdf1.alldatasheet.net/dat ... POWER/AM4835EP.html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5075436948

應該是SIˋ4835 替代料
http://www.vishay.com/docs/72029/72029.pdf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mp;k=si4835&t=0

僅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