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痞酷網頁的title

楼主(2013-12-06):
痞酷首頁的title似乎有點長

<title>電腦主板維修|筆電平板維修|LCD LED液晶維修|電源供應器故障維修|家電維修|DIY - </title>

大部分瀏覽器皆標籤分頁方式
所以會只顯示到前面幾個字
加到我的最愛時也會因為太長而突出
所用到的符號『|』
在顯示上會受到字距壓縮而黏在一起看不出來
建議使用再精簡一些
例如:痞酷網 電腦家電維修DIY
類似這樣
視覺上比較ok

网友:
title 長這樣應該是為了關鍵字
修改方式,我想應該是在最前面冠上 『痞酷網 電腦主板維修|筆電………』

加到我的最愛之後,隨各人喜好去"重新命名"即可

在 tab 很多時,會縮成一團,我是認圖示啦

楼主:
我有看過原始碼
w大有加在head中了
<title>電腦主板維修|筆電平板維修|LCD LED液晶維修|電源供應器故障維修|家電維修|DIY - </title>

<meta name="keywords" content="電源供應器維修 液晶電視維修 筆電維修 家電維修" />
<meta name="description" content="痞酷網是一個專門討論液晶電視維修原理、液晶螢幕故障維修、led lcd顯示器、電源供應器維修教學、主機板維修及各種家電產品故障維修原理教學論壇。 " />

所以才會建議其實title可以稍改一下
主要是那個符號....很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