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 TL3281TT 液晶顯示器 開機畫面亮一下馬上熄滅

楼主(2013-12-06):
背面

背面

日前媽媽看電視看到一半畫面就不見了只有聲音,拆開機殼檢查電源板沒有燒焦的痕跡,用三用電表量12v,5v都有輸出,想量主板但是沒電路圖,請教大大們我還能再量測何處找出問題點?
第一次發文若有不好的地方請見諒
謝謝大家

网友:
維修第一步,拆機,拍照,上傳,提供測試數據,

不會,請送修,

另外,請注意發帖板規喔!

网友:
請上傳一下機器拆解後的照片.
你量測後的數據.
你檢查的步驟如何.......等.
都沒有,大家要如何幫你呢?
大家不會告訴你答案.
答案是自己找出來的.
請多看看其他機種的案例吧.
你就會知道如何修了.

网友:
這張主機板中間那個有散熱片的晶片,容易過熱,導致無畫面,
另外無畫面是單純無背光或是屏無顯,需要先確認
電源,只提到有5v 12v  背光用的24v有沒有,
無顯另外還牽連屏的T-CON,
這些你要先能判斷出來才行

楼主:
開機會看見背光閃一下就暗了,power的24v有輸出但接到背光處量不到電壓,LVDS端量的到5v電壓,請問大大我還需要量測何處?多謝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機會看見背光閃一下就暗了,power的24v有輸出但接到背光處量不到電壓,LVDS端量的到5v電壓,請問大大我還 ...

點燈板變壓器壞掉(開路)1顆,那塊應該是黃金板

网友:
鉄蓋先拿出,但是屏線小心會拉到,所以主板要先拆掉
答案告訴你。其它就靠你自己動手。

网友A:
這台電源板,很遺憾!沒標示接口腳位定義
你先拔除紅箭頭12P接口 (電源板至高壓板),再開機,應該是顯現"有聲無影"

用電表DCV檔,黑棒接鐵殼、紅棒測量12P各腳電壓?
有五腳是GND 0V、五腳24V、另兩腳可能為5V、3.3V(良品電源情況)
你這台,很可能是阿資大說的:16燈高壓板故障~

网友:
繼續往下拆吧!
都還沒看到高壓版呢?
這樣如何診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電源板,很遺憾!沒標示接口腳位定義
你先拔除紅箭頭12P接口 (電源板至高壓板),再開機,應該是顯現"有 ...

12p腳拔除後開機量測結果,5支腳24v,5支腳0v,5v,0.3v

网友:
引用 楼主:
12p腳拔除後開機量測結果,5支腳24v,5支腳0v,5v,0.3v

都已經說是高壓板了,還在電源板打轉

楼主:
嗯,上網有查到量測高壓板的變壓器阻抗可以判斷變壓器的零件是否老化故障,所以我量了這8顆變壓器發現第一顆為1421,1419,第二顆1413,1408,第三顆1399,1382,第四顆1437,1432,第五顆1394,1391,第六顆1437,1437,第七顆1419,1404,第八顆1414,1411.
這顆變壓器編號4004L請問內阻多少才正確?那邊買的到?這樣判斷對嗎?
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上網有查到量測高壓板的變壓器阻抗可以判斷變壓器的零件是否老化故障,所以我量了這8顆變壓器發現第一 ...

內組這個數值差不多!!

看看高壓上的MOS 或是貼片電容有無短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p腳拔除後開機量測結果,5支腳24v,5支腳0v,5v,0.3v

確定是 0.3V 還是打錯字 ?

网友:
12V有出來,24V也會出來.
24V出來,就是高壓板了.
高壓板檢查第一步驟就是看看保險絲有沒有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確定是 0.3V 還是打錯字 ?

是0.3沒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12p腳拔除後開機量測結果,5支腳24v,5支腳0v,5v,0.3v

0.3V  那條再確認一下!!

應該要有3.3V才對吧???

還是那條也是接地的線???

楼主(2014-01-07):
是0.3沒錯,這腳位是PWM我的推斷是因為背光不亮所以量到很低的電壓不知道這樣對不對?
另外高壓板保險絲用三用電標量有導通有1歐姆的阻值形號是KAOC 5A

网友:
發生時高壓板接頭如有24V及BL-ON有3.3V則為高壓板故障,換一片就好了,若無24V或3.3V則須查電源板或主基板

楼主:
高壓板部分在高壓板處量不到電壓
依照mark212提示再往回追查電源板發現有一處好像燒壞了
拆下了看看,這顆很奇怪好像是二個零件連在一起這個不知道要如何量測,不知道那邊買的到?

网友:
這是快速二極體,黏在腳上是抗干擾磁環.
用二極體檔測量單向導通是正常(低vf).
短路或開路是為NG.
我猜這顆沒壞.

******************************************************************************
搞了一個多月還在原地打轉,甚至還倒退嚕...看的還真累人啊!!!
建議還是送修吧...

若堅持要自修給你個方向-->重點在高壓板或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