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益 液晶背光LED規格、液晶針腳上的強力膠如何清除?

楼主(2013-12-06):
各位先進好
在下想請教一些問題
因近日發現在下機車GT125
液晶表背光不亮 但是大燈、小燈都正常
且因為曬太陽的關係 中間部份字體有些淡化。
打算自行維修

目前已將液晶錶拆開
試著用電阻去量LED ,紅黑棒都有交換過
但是都沒看到LED發亮,似乎是led故障(兩顆都不亮)
(往前查線路,也沒發現有斷路的區域)
而且這規格似乎比較特殊
我這邊的材料行說沒有這規格

同時又遇到另外的問題
因同時打算順便更換液晶上的偏光膜
已經將液晶的整排針腳解焊了
但無奈液晶真腳跟白色外框間被使用類似強力膠的東西黏住
試著去拉拉不開,又怕傷害到液晶

因次想請教各位
圖中的LED是什麼規格呢?
或是有什麼替代品呢?
在液晶接腳跟外框黏住的類似強力膠的固定膠
有沒有什麼辦法能夠快速去除呢?

感謝各位指教

网友A:
a2228731大您好!
那是LED阿,我還真沒看過,看有沒其他大大看過,強力膠的不份可以用香蕉水或松香水來軟化,但使用時要注意下面底座塑料會不會受影響,建議先在不明顯處試點一小點看看,也不能上太多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a2228731大您好!
那是LED阿,我還真沒看過,看有沒其他大大看過,強力膠的不份可以用香蕉水或松香水來軟化 ...

感謝Dave大的指教
不過因為在下手邊沒有香蕉水
僅用環保去漬油先試試
一開始沒什麼感覺
每次都到一點點在針腳那
配合著小針慢慢戳
多試幾次後發現固定膠已經明顯軟化
目前已經把液晶連同針腳整個取下
已經撕下底層的偏光膜了
現在就剩下除膠還有重貼
不過突然發現下層偏光片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在下是打算使用一般偏光膜
不過似乎會有透字的問題
先前有拆過液晶螢幕面板後背光區的幾片膜片
不知是否能使用這幾片來當作下偏光膜的反射層呢?

网友A:
led部份如買不到,您要不要考慮用高亮度LED串幾顆,在串個限流電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部份如買不到,您要不要考慮用高亮度LED串幾顆,在串個限流電組呢?

感謝您
背光電路的部份他原本就是直接接兩顆LED並聯
原電路是直接接白光LED 輸出電壓約3V
測量後發現原電路並無故障
可能是我最近常常小燈忘記關就發動的關係

稍早發現手邊有幾顆SMD LED 對一下孔位後就直接焊上
4顆白光SMD LED 初步上電測試還ok
不過技術不好焊得有點醜

只是偏光膜還在待料中

楼主:
不好意思還有幾個問題想請教各位
我目前有先跟友人要了片偏光膜來貼
但發現光是貼下面那張背光就變成便偏紅
上部轉了很久 就是無法出現像原廠的那種亮度
(我是沒有打算改高反差)
調整到感覺顯示最明顯、字體最黑的地方還是偏暗
白天的話 太陽大一點會看不太到
不過因為下偏光似乎是要有銀色層的
在下有打算添購新的偏光膜來換
不過照這樣來看 ,在下在想
會不會是偏光膜跟液晶面板的角度不符才造成顏色色偏的嗎?
如果是這樣 想再請教像一般機車儀表
(在下是騎三陽GT125)偏光膜買幾度的比較適當呢?

謝謝各位

楼主:
不好意思 太晚回報了…
由於因為第一次貼完發現顏色怪怪的
改買有銀色層的偏光片打算重貼下方那片
不料在解焊時施力錯誤…造成液晶裂開
可以從偏光片看到裂開的區域整個黑掉
目前已直接換一個液晶錶了
同時也學到一個經驗了…
在這邊
在下非常感謝各位先進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