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晶體電路分析

楼主(2013-12-07):
1.NPN輸入端如果是HI時 CE拉LOW 此時PNP的B腳輸入端是12V,OUT處於截止?
2.NPN輸入端如果是LOW時,NPN截止,PNP OUT輸出HI?
3.把300K改大或改小對電路有什麼影響?
4.把2M改大或改小對電路有什麼影響?

网友:
簡單的電路要勤於實驗,直接告訴你答案,過沒幾天就忘記了,自己實驗一下,你會牢牢記住。

网友:
您1.、2. 的推論跟事實剛好相反......剩下的自己做實驗找答案吧。

网友:
看起來大概像是高職2年級的東西,應該動手作一次才會記得
都動作在飽合區了,動手一下吧沒幾個零件

网友:
電晶體屬於"電流"元件
想想看電晶體導通與截止所需要的條件

网友:
1.把2M改小對電路有什麼影響,靜態消耗電流會變大,用在電池電路上較耗電.
2.把2M改太大電晶體放大倍數不夠會不動作,自己可以實際試作看看對電路有什麼影響

网友A:
剛開始看的時候,就覺得有些問題,首先就是電路的畫法,一般的習慣性信號是左邊輸入右邊輸出,這種方式真的很像是在運動場上故意與大多數的人跑不同的方向是一樣的.

再來看到C極竟然用M級這麼大的電阻,一般的低壓電路除了像Op amp的差動放大電路,很少會用這麼大的電阻,這個會造成只有很小的電流流動,而這麼小的電流容易造成電路不穩定.

前面所述是在一般線性放大的區域,都已經是有問題了,那若是在飽和的開關區域又會是怎樣的呢?
那只能說不對的數值放在不對的位置上,只能用一個"慘"字來描寫了.

先查電晶體的hfe,看看一般放大電路的數值,再嘗試去計算現有各電晶體的Ic,Ib,再來就會知道原因出在那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剛開始看的時候,就覺得有些問題,首先就是電路的畫法,一般的習慣性信號是左邊輸入右邊輸出,這種方式真的很像 ...

小弟之前做過PNP部分的電路,電腦模擬沒問題
但實際卻有些微的漏電流導致後端電路異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弟之前做過PNP部分的電路,電腦模擬沒問題
但實際卻有些微的漏電流導致後端電路異常

電腦模擬不是絕對的,雖然有它的好處,但是也不能完全靠它,要不然許多的錯誤都無法發覺,有些模擬不會怎樣,但是實做時則會燒壞零件,因為模擬軟體沒有設計警告信號,告訴你要注意.

以下是Op amp的電路,別人模擬時沒有振盪,而我用實際電路去測則會低頻振盪.
Op Amp LM324 LED快樂霹靂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腦模擬不是絕對的,雖然有它的好處,但是也不能完全靠它,要不然許多的錯誤都無法發覺,有些模擬不會怎樣, ...

小弟吃過很多次虧了,所以當電路想出來後
先進行電腦模擬,取得参數後修正
等確定都OK,才會進入實際測試電路

不然等成品出來,要修改電路就頭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吃過很多次虧了,所以當電路想出來後
先進行電腦模擬,取得参數後修正
等確定都OK,才會進入實際測試 ...

若能知道它的缺點並避開它,而利用它的優點,模擬軟體也是一種很好的輔助工具,只要是不把它當做全部,這樣工作上就有極大的助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