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來了 虹星液晶電視驅動板HX-TV-V59LCD大台灣專用專用螺旋頭

楼主(2013-12-07):
等了很久  終於做好了
本尊 正面特寫
台灣專用NTSC螺旋頭特寫
電源接口
EN GND GND 5VB +5V +5V GND GND +12V +12V
這樣改機時 就不用在短接 EN 跟 5VB
POWER就不會全時 ON
等一下 就改一台來試看看吧
我知道大家想問 團購的問題 在下只有2支手 做不了
我也不想在這拉生意  但是如果 個人想要支援1~2片
可以發短消息問我 必竟這是專為台灣做的 最少要訂一箱
才能發 一箱50片對個人工作室負擔太大 我個人是無所謂
在來也很感謝虹星 訂做這個特製的螺旋頭 沒有坐地起價 一片還是批發價
裸板 不帶搖控器66塊人民幣 換算 大概330 我請他配的搖控器是最貴那一支
鋼琴烤漆 有用過都知道 質感非常好 台幣50

以上完畢

网友A:
小心課稅的問題,我已經被課過3次稅了。

請問在短消息中你是要寄這片給我試點這片面板嗎?︰

http://www.panelook.cn/T420HW04% ... meter_cn_16752.html

我問過虹星的技術人員,他說這片HX-TV-V59LCD大是用V59的晶片(TSUMV59XU-Z1),要點上面的面板要用V59S的晶片(5TSUMV59XUS-Z1)才行,那片可以支援到10 bit 雙10,不過如你所說的,大片的還是還虹星的比較便宜。

虹星小量製作台灣專用板又沒有就地起價的確不錯,不過買10片批發價跟買200片只差一元也令我很搖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課稅的問題,我已經被課過3次稅了。

請問在短消息中你是要寄這片給我試點這片面板嗎?︰

是的 這片可以點 1920*1080 的面板 至於差在哪 我也不清楚  稅金 這我不擔心 我手上有多家 運輸公司 應該不是問題  上次買了100公斤 運費才3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這片可以點 1920*1080 的面板 至於差在哪 我也不清楚  稅金 這我不擔心 我手上有多家 運輸公司 應該 ...

我有發那片面板的連結給虹星的技術人員,他說這片HX-TV--V59LCD大是使用V59的晶片,無法點10 bit的面板,要我試V59S的新晶片,V59S能支援10 bit的面板,不過他也不確定能不能點。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是要寄這片給我試點的話就不用了,因為這片不支援,還是很謝謝你的好意。

另外我是說課稅,不是運費,課稅問題是屬運氣問題,不是從來沒被課到稅就不會被課到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