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SUS ME172V 平板觸控面板更換

楼主(2013-12-07):
同事的小王子把她的平板折磨到觸控面板破裂
因為嫌送修報價太貴所以索性就拿給小弟練功
拆解過程中最難的地方就是要把面框,LCD及觸控面板分離(拆的怵目驚心n_121| )
感謝版上某位大大替小弟購得面板,沒有他的幫忙小弟無法完修
再次感謝~

破裂

背板分離

拆排線時要注意的地方

主板分離

顯像部分與電池部分分離

LCD與觸控面板分離

破裂的觸控面板

良,壞品對比

完工!test也正常

還我漂漂面板

楼主:
最後多出來的一張,怎麼刪不掉?

网友A:
厲害.我換觸控板連面板都拆壞了.非常難拆.超難分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我換觸控板連面板都拆壞了.非常難拆.超難分離的.

大大~
不厲害,小心點就好
光拆顯像部分就流了不少冷汗n_121|

网友B:
敢拆才有機會修好~~前提ㄝ也要有材料可換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拆才有機會修好~~前提ㄝ也要有材料可換才行

大大所言甚是!

网友C:
現任的平板電腦都是用暗卡榫的,其實小心點應該都ok

只是施力的方向要注意,別朝面板那邊,,,,

如怕弄壞,那可先用黃金大姆指試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任的平板電腦都是用暗卡榫的,其實小心點應該都ok

只是施力的方向要注意,別朝面板那邊,,,,

大大~
請問"黃金大姆指"該如何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
請問"黃金大姆指"該如何試??

利用拇指的指甲撬看看,這樣比較不會傷到外殼,不過.....

拇指會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拇指的指甲撬看看,這樣比較傷到外殼,不過.....

拇指會痛!!!

姆指甲也要夠硬n_118|

网友D:
引用 楼主:
姆指甲也要夠硬

有替代物可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替代物可用嗎?

小弟是用塑膠刮板,不知還有啥工具硬度夠且又不傷外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