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卡到陰陰 更換失敗 華碩TF300TG總成

楼主(2013-12-07):
以下拆機過程

觸控版編號  要拆到這才有辦法訂貨
主板
框架
組合
看到這大家會認為不是已經可以觸控為何要退修
這就說來話長 華碩這TF300TG 觸控板 跟大陸的廉價平板不同
他是透過一塊子板在將信號轉入主板
我裝好時測好可以觸控 然後趴這讓他充電 結果20分鐘後拿起來觸控已經沒反應
檢查一切正常 只有子板跟主板的排線有氧化經過處理裝上還是沒反應
手上又沒有殺肉的零件可以交互測試 跟大陸商量後 將電池取下寄回去讓他檢測
結果 大陸收到後說可以觸控 沒有問題 只好請他寄回  但收到後還是一樣沒反應
再次檢查後發現上次檢查那條排線  已經脫膠 短路發黑 處理後 還是有時可以有时不行
在加上客人一直在催 催魂阿 所以把東西復原 新的總成冰起來下次在用 退修吧

网友:
這東西真不好搞..弄一台NEXUS7定了觸控板.不好拆面板也弄壞.又買總成.賠了夫人又折兵...不要太難過.好多人都沒有說出來而已..

网友:
我手頭上這台SONY的是只有亮背光沒有畫面的,後來總覺得主板應該沒問題才對,但又沒辦法說明總成是有問題的,所以大陸方面不肯退換貨,說除非能換上另一塊有顯示出來拍照給他看才給換,只能聽你的話先冰起來了

网友:
椰子乖乖    拿出來吧n_043|

网友A:
電子產品如何寄到大陸,我的都寄不過去,要找哪一家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子產品如何寄到大陸,我的都寄不過去,要找哪一家寄呢?

把電池拆下 寄順豐135

网友(2014-01-06):
這型號還是別修.TF300觸控有3種型號,都要拆機器對排線型號,大陸那邊發的貨應該沒問題...有問題的是這機器,我碰過好幾台了....換上新的觸控還是一樣,原廠設計不良吧...否則不會同機型.有3種觸控板本,如果你有上01那邊災情一堆

网友:
看到這一篇文章真的刺到我心中的點,你的狀況幾乎跟我一模一樣,買到換好了完全不能觸控,版本也對但就是不能觸控,有時半邊可以半邊不行,一樣也是寄回去處理,結果對方試了一樣不行給我退,加前一次的運費加寄回去的運費,我記得一共賠了900多元,賠錢事小,還讓客戶認為我沒能力維修,唉.....

网友:
失敗仍為成功之母~
『完修!』是無數次失敗經驗的累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