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個零組件是?

楼主(2013-12-07):
就在昨天,陪伴著舍弟4年的主機板不幸往生了...

檢查了一下外觀,比較嚴重的,
就是位於 CPU 電容上方的這未知名元件燒毀,
(有上網查了一下,不知道是供電元件嗎?)

雖然自己有更換電容的經驗,
但知道在維修的世界裡,
這僅是皮毛,是入門最軟的,
不過還是想試著"基"益求精。

想請教版上各位前輩們,這個元件到底是什麼?
上面的數串代表的是?
良興和源達或電料行買的到備料嗎?
維修解焊接的技巧是?

最後深深的一鞠躬先向各位前輩們說聲『 謝謝 』!

主機板:MSI P35 NEO2-FR

网友A:
這是mosfet   N通道型的
是屬於 主機板 CPU DC-DC 開關降壓式供電系統中的 開關元件

PDF: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ETC1/P70N02LS.html

网友B:
簡單檢測方法就是  三用電表調到二極體檔位  紅色接S(3pin) 黑色接D(2pin)看電表有沒有穩壓在0.2~0.7之間囉

网友C:
這麼不耐呀?
我目前服役的二手2.4G,買了已8年了,除了主機板爆電容,其它零件都還好,只是power會掛掉,已是換了第三台了.

网友:
店面不太買的到SMD MOSFET
一半是上網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mosfet   N通道型的
是屬於 主機板 CPU DC-DC 開關降壓式供電系統中的 開關元件

專炸元件 於 2013-12-10 03:54 AM
店面不太買的到SMD MOSFET
一半是上網買

謝謝前輩提供的資料!^^
想再請問 MOSFET 上的編碼有何意義?

因為 舍弟 主機板上的型號是:
NIKOS
P70N02LDG
GN14J2203

跟自己在網拍上搜尋到最相符的一款(如圖)
末碼還是有差,不曉得是否能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簡單檢測方法就是  三用電表調到二極體檔位  紅色接S(3pin) 黑色接D(2pin)看電表有沒有穩壓在0.2~0.7之間囉 ...

謝謝大大提供的方法...^^

因為自己是用指針式的三用電表,
參考 [專炸元件] 前輩提供的連結,
分別用 R×10 & R×1k 檔位,
紅色接3(S)長腳,黑色接2(D)中短腳做測試。

結果指針不動如山,紅黑互換也一樣,
這代表壞掉了嗎?還是我方法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麼不耐呀?
我目前服役的二手2.4G,買了已8年了,除了主機板爆電容,其它零件都還好,只是power會掛掉,已是換 ...

我想這種東西應該也很重視人品吧!.....

P.S 其實一方面是舍弟使用習慣不是很好,
      另一方面也懷疑是換新機殼"阿斯"的因素。
      (新機殼為免銅柱設計,西華的西楚霸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的方法...^^

因為自己是用指針式的三用電表,

轉到指針錶Rx1K檔
D - 接黑棒
S - 接紅棒
G - 用手指將D,G接觸,或以10K~100K電阻將D,G相接.
此時看看指針是否有偏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這種東西應該也很重視人品吧!.....

P.S 其實一方面是舍弟使用習慣不是很好,

>P.S 其實一方面是舍弟使用習慣不是很好,

舍弟是表示你弟弟,電腦是你弟弟在用嗎?
若不是的話,以小弟或我表示即可.

要不然也跟我一樣買二手電腦來用,該不會你買的二手也有問題,那就可以去買彩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的方法...^^

因為自己是用指針式的三用電表,

是紅黑棒接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的方法...^^

因為自己是用指針式的三用電表,

1.你並沒接反
2.不是每個MosFET都含二極體(別亂抓圖)
3.Vgs沒觸發ds間N通道無法形成,此MosFET處於截止區
  你的指針當然不會動,機講的
4.MosFET測量教學版上已經有大大講,D,G接觸這部份其實是在說Vgs,不過這樣會讓人(我)誤解
  以完整測量角度來說只講(工作飽和區)還有後半段沒講(截止區)

网友D:
7"的圖是正確的,D-S間也有內含保護二極體,所以在正常情形下,電表的指針可量到此二極體特性.
至於Vgs電壓是只讓此MOSFET導通的最低臨界電壓,並非飽和區,正常情形下Vgs低於Vth(臨界電壓),此Enhancement型(增強型)MOSFET除了微弱電流外,本身是處於截止的.除非你是在解釋JFET或Depletion型(空乏型)MOSFET.
請參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 ... B%E6%99%B6%E9%AB%94

网友B:
MOSFET 在製程上好像就是會出現寄生二極體,不要有二極體的開關元件應該是IGBT  不過他切換速度慢  不適合用在電腦上面吧 !!!   (我猜想

N-MOSFET 在 CGS及CGD充飽飽電壓,D,S pin 量到RDS(on),在電腦低電壓大電流應用大約m歐姆等級。尚未充飽電壓,好的mosFET D,S pin應該要出現k等級的阻抗。簡單的測試就是量2極體電壓有沒有出現0.3~0.7囉!!!

网友:
那個是寄生二極體不要管它
電表量不出來可以利用電池跟燈泡去測試
電路不會接在跟我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OSFET 在製程上好像就是會出現寄生二極體,不要有二極體的開關元件應該是IGBT  不過他切換速度慢  不適合 ...

IGBT是屬於大功率應用 現代的IGBT 切換速度已經直逼MOSFET了
但是它很貴 所以沒用在電腦的電源供應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提供的資料!^^
想再請問 MOSFET 上的編碼有何意義?

這一型MOSFET的型號就叫做P70N02LDG
至於底下那行GNxxxxxxxx那是出廠序號
出廠序號會依出廠時間不同而有所差異
(你實際買到手的貨,甚至又會有不同的序號)
但型號相同,就都是相同的東西
可以直接換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7"的圖是正確的,D-S間也有內含保護二極體,所以在正常情形下,電表的指針可量到此二極體特性.
至於Vgs電壓是 ...

7"的圖是正確的,D-S間也有內含保護二極體,所以在正常情形下,電表的指針可量到此二極體特性==
他說測ds都不通,我才想他那顆是沒(大)D的(要講大D不然又有人說每顆都有D)
Vgs電壓是只讓此MOSFET導通的最低臨界電壓,並非飽和區(不懂)==
應該是 Vth電壓(值)是只讓此MOSFET導通的最低臨界電壓(這樣就懂)
當VGS>Vth、且VDS>VGS-Vth不是在飽合區嗎?
可能我看字能力不佳誤解你的內容~多哆包含

回歸主題(Mosfet如何測好與壞)
發現有些Mosfet測量方法都是沿用電晶體的測量方法

忘了說發文大~節哀順變換新

网友:
引用 网友E:
7"的圖是正確的,D-S間也有內含保護二極體,所以在正常情形下,電表的指針可量到此二極體特性==
他說測ds都 ...

加強型MOSFET,為電壓輸入型控制元件,此電壓用來控制DS間的通道寬度(電阻),意即通道電阻是隨Vgs改變,不是>Vth就處於飽和區(此區稱為線性區或電阻區較合適),這正也是晶體管或MOSFET會發熱的原因.意即Vgs激勵電壓不夠大時,通道電阻上升,輸出電流變小,壓降上升,MOSFET形成與負載串聯的電阻器,間接造成MOS管燒毀的主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IGBT是屬於大功率應用 現代的IGBT 切換速度已經直逼MOSFET了
但是它很貴 所以沒用在電腦的電源供應上

IGBT 不是最高切換在20K左右嗎 ,我看電腦現在都500K以上  VCORE甚至高達1.2MHz耶!!!

igbt確實都用在高功率   再生能源  電動車電池充放電設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