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微星G31M3 過電不跑碼維修~

楼主(2013-12-07):
週六閒閒沒事做~跑去挖之前收購回來的故障主機板~
找到了一塊G31M3主機板~  來看看是捨故障吧

板子長這樣~

代碼00  無復位  檢測後無CPU供電

是由這顆L6713A產生CPU供電的

大略測了一下工作要件VCC....  EN.....  沒捨問題就是沒供電
用熱風槍吹了一下~   正常了5分鐘又沒供電了.....

想說好吧~  把這供電IC換掉...
結果手殘,把第3腳的銅箔弄斷了

趕快翻翻DATASHEET   好家在是空腳

更換完後供電正常了~  跑碼~有畫面了~

收工

网友A:
不賴喔~~您知道pwm工作條件要測哪些,請教一下,啥叫 vid組合,如何才是ok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賴喔~~您知道pwm工作條件要測哪些,請教一下,啥叫 vid組合,如何才是ok的呢?

你得參考電路圖,VID基本上組合是要有高有低,以L6713為例,VID0~7 共八位數,底下表格HEX CODE表16進制,
假如電壓要1.53125V   VID排列應為 L L L L H H L H     基本上量測時有高有低應該就是沒問題的

上述如有錯誤~ 煩請多多指教~

网友:
感謝分享詳細的維修狀況。
沒看錯的話你那個螢幕是直接裸掛在主機旁邊?????? 好酷

网友B:
掛在主機旁的那個我猜是,免接主機可以測lcd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掛在主機旁的那個我猜是,免接主機可以測lcd的工具…^^

用一塊萬用AD板~  接14吋筆電面板~   方便測試用

网友:
恭喜cs8316大完修

网友(2014-01-06):
看到MSI...就想到微星的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