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ASUS M2000 螢幕只有一半是正常的

楼主(2013-12-07):
查過這塊獨顯常壞,但小弟對問題的判斷還是不如各位大大,請各位給個方向。

外接螢幕,顯示都很正常,唯獨本機的螢幕變這樣。
想請教一下,這是螢幕本身有問題,還是顯卡壞了呢?

這台機有摔過,才變這樣的。

网友A:
不像是顯示卡花屏..........
找看看有沒別的面板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顯示卡花屏..........
找看看有沒別的面板試試~~

有別的螢幕,但不同型號,這樣就不能試了對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別的螢幕,但不同型號,這樣就不能試了對吧?

面板定義一樣就可以替代,不用找同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定義一樣就可以替代,不用找同型號

這對我來說,更有難度了,我目前手上有toshiba m200、asus w6a二台中古可以拆。

但我該怎麼查才知道定義相不相同呢?

謝謝大大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對我來說,更有難度了,我目前手上有toshiba m200、asus w6a二台中古可以拆。

但我該怎麼查才知道定 ...

你還是要先拆m2000的面板,記得有分20pin和30pin的,
m200和w6都是14.1寬螢幕的吧,
m2000是4:3螢幕

网友C:
m2000的B141X LCD是排插不是針插,不太好找代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還是要先拆m2000的面板,記得有分20pin和30pin的,
m200和w6都是14.1寬螢幕的吧,
m2000是4:3螢幕 ...

M2000的面板我剛檢查了排線,沒問題,不過開機後觀察一陣子發現上方雖然是正常顯示,但亮度乎亮乎暗。這是不是代表機器被摔到後,螢幕也受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m2000的B141X LCD是排插不是針插,不太好找代換

對,它的排插跟一般的不同。所以在想說是不是用跳線的方式>"<

不過光接那些線我可能就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它的排插跟一般的不同。所以在想說是不是用跳線的方式>"<

不過光接那些線我可能就暈了 ...

你是20pin的嗎?
可找拆機的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06777287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20pin的嗎?
可找拆機的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067772878

咦?  意思是說,只要我排線插上去,然後定義相同。就可以用??

网友A:
小弟這篇拙作給你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37993-1-1.html

要特別注意的是 ..屏供電是幾伏特的??供電是哪幾個pin腳??...用錯了就玩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這篇拙作給你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37993-1-1.html

噗,還好我沒傻傻的給它插上去。請問一下,那些規格,是去google嗎?  還是有哪些特定的地方呢?

謝謝大大指教

网友A:
面板規格書,...........論壇內搜尋看看及google也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規格書,...........論壇內搜尋看看及google也找找看...

好的,那是我把面板拆下來後,再看它的型號,然後去google規格對吧?

剛看了換nb螢幕套件的視頻,發現原來規格是要看面板後面的,不是看筆電型號去找。

謝謝大大

网友:
加油喔~看懂面板規格書,你的功力又向前邁進一步了....

楼主:
N141XB-L01 Rev c1

我的應該是這個規格吧?

http://www.displayalliance.com/s ... eets/N141XB-L01.pdf

請問是這一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N141XB-L01 Rev c1

我的應該是這個規格吧?

是沒錯30pin的 左下腳貼紙有型號

网友:
20pin的    金手指   不好找
可以跳線處理

网友:
今天剛好遇到M2400 面板故障
手中良品只有小的20 PIN 面板...
客戶是大的...只好這樣轉

後面跳線我黏好才想到有這篇要拍照....就照定議拉一拉~焊一焊就好了

网友C:
請問阿水大您如何公轉母,母再轉公

小弟上次也是想像您這樣接(排插轉針插)修ASUS M2400,可是拆下的20PIN 針插座掉針掉的不像話,最後乖乖的買片良品來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阿水大您如何公轉母,母再轉公

小弟上次也是想像您這樣接(排插轉針插)修ASUS M2400,可是拆下的20PIN  ...

沒有轉~直接拉漆包線!!
PCB板要留著~才不會掉針,而且又好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沒有轉~直接拉漆包線!!
PCB板要留著~才不會掉針,而且又好焊接

唉呀~小弟怎沒想到,偷學起來n_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