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SL2 P-870HA 看不到網路芳鄰

楼主(2013-12-08):
ADSL自上次報修後改跑光纖路線

http://bbs.pigoo.com/thread-45116-1-1.html

數據機ZyXEL P-870HA
穩定用了半年
無意間使用 P-870HA 本身自帶4 PORT HUB
連接PORT1與PORT4 ADSL撥接上網正常
區域網路分享資料時
竟然看不到網路芳鄰n_094|

改連接PORT2與PORT3 ADSL撥接上網正常
網路芳鄰也正常

自大認為芝麻小事不就清清接頭
要不網路線換條不就成
輕鬆做完一試
PORT1與PORT4網路芳鄰 瞎眼n_094|

天真的把電腦重設網域,IP
網路芳鄰 一樣瞎眼
進階 進入到P-870HA內部胡搞設定一番
PORT1與PORT4網路芳鄰 還是瞎眼 :on_094|
P-870HA 回原廠預設值 網路芳鄰 依舊瞎眼 :on_094|
ADSL可以正常撥接 沒法網路芳鄰
這....這難道是中邪了:on_119|
搞了兩小時一無所獲

進出P-870HA不知多少回
韌體版本: 1.00(AWW.6)S3字樣有看卻忽略
上網亂晃許久 發現有N3版 韌體版本:1.00(AWW.6)N3
原機是S3版

N北部 C中部 S南部

P-870HA是屬多年前舊機型
很多載點都空了
尋尋覓覓終也找到
心想最後的可能有2
1是韌體
2是硬體

不考慮了直接刷了北部N3版

等了幾分鐘重開機 網路芳鄰出現了
速度也小小加快一丁點

老機器韌體有需要的朋友加減用

100AWW6N3.part1.rar (1.9 MB, 下載次數: 3)          100AWW6N3.part2.rar (1.36 MB, 下載次數: 6)

网友A:
因為你用撥接
你撥接完成後去看他們的ip~(看起來是pc各自撥接)
會發現都是ip/255.255.255.255
這是撥接典型隔離方式
所以看不到網芳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你用撥接
你撥接完成後去看他們的ip~(看起來是pc各自撥接)
會發現都是ip/255.255.255.255

更新韌體後現在4個port
不論是否正處於撥接狀態
網芳都一直與我同在

网友:
所以我才會說要先看ip~~~~

网友:
我之前也有遇到一台中華電信數據機,其後的4port間網芳是不相通的
但是在外接一個HUB後,確認是中華數據機的關係就沒去深入探究了

直接又接一個HUB使用,發揮懶人的哲學

楼主:
引用 楼主:
更新韌體後現在4個port
不論是否正處於撥接狀態
網芳都一直與我同在 ...

內建的DHCP更新前後都是關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新韌體後現在4個port
不論是否正處於撥接狀態
網芳都一直與我同在 ...

使用中華電信的撥接上網是屬於虛擬網卡上網的一種 若是要用撥接上網又要可使用網路芳鄰 只要將所有電腦設同一區段假IP即可

說明如下:
一、 192.168.1.2(A台) 192.168.1.3(B台) 192.168.1.4(C台) 192.168.1.5(D台)
二、 遮罩統一設 255.255.255.0
三、 預設閘道留空白

另外注意網芳是使用電腦137/138/139埠在互通 只要防火牆沒擋即可正常使用 而且如果是剛開機要等一會讓封包互相廣播(傳送、接收)出去 才看得到分享方哦 急不得~ 要快一點的話就是直接裝IP分享器 由閘道來跑 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中華電信的撥接上網是屬於虛擬網卡上網的一種 若是要用撥接上網又要可使用網路芳鄰 只要將所有電腦設 ...

fakedeireas大所提網域設定模式
當然是個人必備常識
要不然光進入 p-870ha 第一步
就卡關囉n_115|

网友:
引用 楼主:
fakedeireas大所提網域設定模式
當然是個人必備常識
要不然光進入 p-870ha 第一步

還有一點就是 網芳使用的不是 TCP/IP 通訊協定 所以只要有交換器 不須要閘道 就可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