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DA7265聲音好不好

楼主(2013-12-08):
是否有經驗的人,TDA7265聲音好不好,小聲約10W以內低音表示如何?請各位幫忙?或配何種喇叭可以?

网友A:
聲音品質隨個人而定,根據參考線路自行試作,看是否合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聲音品質隨個人而定,根據參考線路自行試作,看是否合意.

不是個人的感覺,約10W以內是否低頻可以很低的表現出來....3Q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個人的感覺,約10W以內是否低頻可以很低的表現出來....3Q

你可以試做,並用儀表測試,就可以較客觀知道是否可表現出來.

网友:
個人認為集成功放IC好聲的沒幾顆~  比較突出的大概就LM3886  TDA7294   另外一個簡單有好聲的電路不仿參考 HOOD 1969

TDA7256 諧波失真10%     LM3886 諧波失真0.03%   光是這兩點就差很多了   要求有聲音TDA7256夠用了  要求細膩下淺度夠低LM3886試看看吧

网友:
樓主想要哪種低音?
一般mp3音質,小音量狀態下
低音不會很明顯
除非用等化線路,將低音強化

楼主:
感謝大家給予意見,是因為友人帶TDA7265擴音器用6吋床頭音響的喇叭試音,小音量高,中,低音表現異常好,我用三用錶(HA-380...AC10V量電壓不到2V)所以才問有經驗的人

音源....電腦放音未加等化器
擴音器 ....沒有音質控制只有音量100K/VR
大小音量控制不會改變低音表現只是音量的改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給予意見,是因為友人帶TDA7265擴音器用6吋床頭音響的喇叭試音,小音量高,中,低音表現異常好,我用三 ...

低音多寡跟你拿三用電表AC檔量測是毫無關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音多寡跟你拿三用電表AC檔量測是毫無關係的~

低音是吃電流的,以1W的功率要表現應該有點難,所以才問有經驗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音是吃電流的,以1W的功率要表現應該有點難,所以才問有經驗的人

你要低音多加一個可調音前級就好了~要多大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給予意見,是因為友人帶TDA7265擴音器用6吋床頭音響的喇叭試音,小音量高,中,低音表現異常好,我用三 ...

你說的應該是" 重 "低音! 透過音箱大小&反射孔去加強低音音域,是被過度凸顯的低音!

楼主:
感謝!!
不是要加等化器或超低音?
是條件已定:音源....電腦放音未加"等化器"
             擴音器 ...."沒有音質控制"只有音量100K/VR

小音量下"高,中,低音表現異常好"

网友C:
小弟個人認為對於聽感THD沒有意義
TDA7265 THD=10%
是指+/-22.5V 8毆母負載下@32瓦輸出
這已經是臨界值狀態下的功率了
如果輸出功率在25瓦下,那THD=?
一定會少於1%內

至於低音可以透過前級或修改負回授電路來做增強

网友:
音響的低音取決於電流的...

你只要在電源部分下工夫,要低頻量能那都不是問題的....

電流一定要充足,變壓器的電流,電容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個人認為對於聽感THD沒有意義
TDA7265 THD=10%
是指+/-22.5V 8毆母負載下@32瓦輸出

剛確認過AC 12V-0V-12V(整流不討論),沒前級,直接電腦至TDA7265 沒修改電路

网友D:
這是成品還是自己要做的.....

成品就改零件,自己做,電源電流充足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成品還是自己要做的.....

成品就改零件,自己做,電源電流充足一點....

我想自己做,但怕沒有效果,白努力

想先確定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自己做,但怕沒有效果,白努力

想先確定

不會啦!!這種amp模組能撐那麼久,應該有相對的水準....

不過既然要自己做,可選擇的就多了呀,不一定要用雙電源的...

就我說的,加強電源,及零件的選用,一般市售的改一改也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自己做,但怕沒有效果,白努力

想先確定

想自己做,為何不玩別顆
例如LM1875,LM3886,TDA7294等

這種功率IC,線路接對,電源接對
成功率幾乎100%
但地線一定要佈好,大電流與小電流的地線要分開
大電流直接從濾波電容的GND,直接拉出
小電流先匯集至一點,來連接到濾波電容的GND

小弟曾經吃過虧,IC在成品電路板是好的
拆下來直接搭棚就掛了
後來找出原因,就是地線問題

网友:
无论如何,在低音表现上,IC赶不上分离件的

楼主:
各位是這IC把我在聽的 DENON PMA-690 比下去了
小音量 DENON PMA-690 輸很多
當然25W不可能比100W ,大喇叭它推不動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是這IC把我在聽的 DENON PMA-690 比下去了
小音量 DENON PMA-690 輸很多
當然25W不可能比100W ,大喇叭 ...

應該是說DENON修飾太多
而TDA7265卻是原汁原味

樓主會覺得低音很多,可能是TDA7265
訊號入徑只有一顆電容關西
負回授沒有電容影響,所以低頻可以說到DC的程度

大功率有力道,小功率則細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