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TL-32EX500 畫面異常(已完修)

楼主(2013-12-08):
麻煩前輩們指點一下,這是主板異常還是T-CON異常,接上任何入介面都是這種情形

如果是T-CON問題那這一塊GAMA IC是哪一顆?不知是否是這顆MAX17122,可否請指點一下

网友:
排線試試看.

楼主:
已清潔過還是一樣,有時畫面會全黑幾秒

网友:
检查GAMMA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Gama 是哪一顆都不知道? 要如何量電壓呢!

請善用 谷哥 先查個資料

网友:
主機板故障,TCON不要動,會越糟

网友:
MAX17122不带GAMMA功能,只是一个升/降压调节器.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09xxiezU63S6QTabati

网友A:
我的也一樣,找原廠修換主機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一樣,找原廠修換主機板就好了

sony888大
原廠修換主機板的價位多少呢?
是打客服就好還是有其他管道可以聯繫!
感謝

楼主:
謝謝樓上各位大大的指點及提醒,今天來針對主板做檢測,看看是否能搞的定,再次的感謝幾位大大的指點及提醒

网友:
這個畫面主機板故障機率非常高,T-CON故障機率很小,朝主機板維修就對了。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們的指引主板維修方向,今天終於完修了,謝謝大家

网友:
順便補上是主機板那邊有問題,讓以後的人查修有個方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