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RA-3710 改 虹星HX-TV-V59LCD台灣專用NTSC螺旋頭大公板

楼主(2013-12-08):
禾聯RA-3710
脫光光
改 虹星HX-TV-V59LCD
收工 完成
虹星HX-TV-V59LCD,有3組AV端子,( 第3組AV端子多無信號) , 我換了2塊虹星HX-TV-V59LCD基板 ,多一樣無信號
好像發錯地方, 請板主幫忙移位...謝謝

网友A:
正一老大
請問這台是主機板故障嗎

网友B:
虹星問題不少、開機會開、會關不了

网友:
←42吋DIS-4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一老大
請問這台是主機板故障嗎

金龍大:是的禾聯RA-3710 主機板故障, 開機後, 會自動關機 或 不能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虹星問題不少、開機會開、會關不了

感覺搖控不是很好,不知是不是接收器的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虹星問題不少、開機會開、會關不了

你買的板子 確定是虹星的嗎 網拍上我找不到 有人在賣  而且並沒有你講的型號何況虹星的板很便宜 賣到1200不可能也沒有 只有桃園有一個在賣嗎但他的是 led不同 我改了快30幾片都沒這樣的問題 我不是為虹星講話 只是你沒有提出你買的虹星板子ˋ的板號讓人覺得很奇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覺搖控不是很好,不知是不是接收器的問題

要不要再換看一支搖控器看看 還有幫我拍一下第 18 19 台的畫面讓我看一下好嗎  我要確定看看 是不是有阿資所講的 有斜紋的畫面謝謝  關於第3組
av 問題 你看一下
如果確定沒接錯 我在跟虹星問看看 謝謝

网友D:
疑我沒去注意說~因為我是測第2組av跟色差~交機了也~
順便問一下樓主
虹星賣場好像沒有賣台灣專用螺旋板
不知您是怎麼買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疑我沒去注意說~因為我是測第2組av跟色差~交機了也~
順便問一下樓主
虹星賣場好像沒有賣台灣專用螺旋板

這我訂做的了啦  先交10片讓我試賣場沒有

网友E:
TO--正一大
從頭到尾.....問題都沒解決.--->電源版的問題.

原廠的機板.跟公板都有相同的問題
跟電源有關.LCD開啟的時序問題

虹星的公版沒有AV3.是AV輸出啦!

要處理這個問題.很簡單.只要把SBY/5V跟5V接再一起就解決了

网友B:
液晶電視驅動板 公板 V59 雙排AV HDMI*2+USB播放電影附中文搖控器支援1366*768 1920*1080
商品狀況:
全新

他給的板是HX  TSV39/59 2USB V2.0 之前問答。
{您的問題與答覆:
問題:
請問有現貨嗎,有附電視驅動板改裝線材或是要加買。面板型號 (lc420w02sla3)

网友(2013-10-25):
答覆:
有現貨含屏線給你檔片另購100
(2013-10-25 22:44:21)}

网友(2013-12-09):
引用 网友B:
液晶電視驅動板 公板 V59 雙排AV HDMI*2+USB播放電影附中文搖控器支援1366*768 1920*1080
商品狀況:
全新

你買的是這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262954986
你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有問題你可以問一下虹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再換看一支搖控器看看 還有幫我拍一下第 18 19 台的畫面讓我看一下好嗎  我要確定看看 是不是有阿 ...

第3組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3組可以了

正一大   感謝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TO--正一大
從頭到尾.....問題都沒解決.--->電源版的問題.

小張大:AV3是我接錯了,要接在橘色的
請問, 原廠的機板.跟公板都有相同的問題跟電源有關.LCD開啟的時序問題,(要把SBY/5V跟5V接再一起)有更好的方法嗎?

网友B:
他給的板是HX  TSV39/59 2USB V2.0我有問他怎麼跟拍賣的不大一樣他說(那片就是v59的 版本沒錯請放心已改出去很多台都ok的 還是您本版子寄回我再裝機測試看問題出在哪 )我昨天已寄回去給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給的板是HX  TSV39/59 2USB V2.0我有問他怎麼跟拍賣的不大一樣他說(那片就是v59的 版本沒錯請放心已改出 ...

那只有請你保重了 照片是另外比較新的v59s  你買的是v59

网友:
謝謝了要去上班幼兒車、車上比黃金值還值錢不能被心情影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張大:AV3是我接錯了,要接在橘色的
請問, 原廠的機板.跟公板都有相同的問題跟電源有關.LCD開啟的時序問 ...

當然有.把電源板修好.就可以了
這種是開啟的時間問題.....時間差不到一秒.

所以說:打短路就好了.不要想太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買的板子 確定是虹星的嗎 網拍上我找不到 有人在賣  而且並沒有你講的型號何況虹星的板很便宜 賣到1200 ...

有人在賣,只是沒有寫虹星而已,還有一個忘了在那裡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224427996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1018537721

楼主:
引用 网友E:
當然有.把電源板修好.就可以了
這種是開啟的時間問題.....時間差不到一秒.

了解...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了解...謝謝

正一大我剛剛拿一塊32吋面板下去 改看看 搖控器應該沒問題 我是反應都很正常  如果你明天有空可以過來
看看有哪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人在賣,只是沒有寫虹星而已,還有一個忘了在那裡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22442 ...

這家我知道 好像也在論壇出沒  只不過他的程序 是特別 為他那一支搖控器下去寫  那個搖控器原本應該是用在鼎科6m16上 應該是之前買太多要清掉
所以 虹星現有的搖控器ˋ是不能用在他的板上  如果是燒入一般的程序就要搭虹星的搖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一大我剛剛拿一塊32吋面板下去 改看看 搖控器應該沒問題 我是反應都很正常  如果你明天有空可以過來
看 ...

playart 大:機板沒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家我知道 好像也在論壇出沒  只不過他的程序 是特別 為他那一支搖控器下去寫  那個搖控器原本應該是用 ...

我也用同一支(6m16的).
但我不是庫存太多的問題.

我從頭至尾只用2支遙控器...分成大尺寸用跟小尺寸
公版每隔一段時間就改款(遙控器)....客人要找.真的很麻煩

我打算請虹星幫我寫.一般市場就買得到的遙控.如聲寶或LG....或SONY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家我知道 好像也在論壇出沒  只不過他的程序 是特別 為他那一支搖控器下去寫  那個搖控器原本應該是用 ...

playart 大:請問CH 選台為何不能向上或向下選台, 好像右上 ,要有三條橫線才可以,:請問 要如何調

网友E:
用3條線....分壓式的嗎?
因該要改軟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3條線....分壓式的嗎?
因該要改軟體吧!

小張 大;是給它自動掃描後就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playart 大:請問CH 選台為何不能向上或向下選台, 好像右上 ,要有三條橫線才可以,:請問 要如何調 ...

頻道重新掃描一次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G:
頻道重新掃描一次試試

是的自動掃描後就可以